滾筒炒豆機,溫控感應方式求助

楼主(2021-05-11):
日前做了一台炒豆機,滾筒式是活動式,可拔出清洗,用熱電偶溫控器,感應溫度,但是熱炒時,滾筒會轉動,換了幾個地方,就是測不準,後來用鐵絲伸進桶內感應,雖也是可拔下,但是越看越醜,用得怪怪的,想說是否有紅外線溫控開關,結果沒找到,只有測溫槍,請問大家,有好的方法嗎? 謝謝!

网友:
紅外線感測器對於金屬物質有反射問題~(溫度會飄)
以前有遇過客戶拿去做在膜衣機(製藥)上!不過溫度僅供參考.....
後期有作可穿透透明物體跟調整反射率的紅外線感測器,除了單價不便宜(上萬),量測結果也是有誤差存在(還是要比對待測物溫度作調整)

另一種方式就是塗黑,將待測物體弄黑.......(太醜,很少人用)

古早做法是去量測電熱體溫度,跟實際內容物在工作溫度時的溫差將溫控器補償成接近值!
*工作溫度: 指待加熱物件需要加工完成的溫度。

比較常見的是 使用"內藏彈簧可伸縮"的熱電偶,本體做個固定座讓伸縮的感測頭去接觸內桶溫度!
這個在加熱滾筒製程上用最多,不過感溫棒會變成消耗品~

還有沒有其他創意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熱電偶放在桶外,盡量接近桶子,可以測到輻射熱,當然會有溫差,會差多少就要抓一下了,您這樣放在桶內,是不好看,但是已經最接近實際溫度了。

网友:
傳動要在桶外
感溫要在桶中心

這樣就不會受影響

网友A:
可以考慮自己 DIY 的熱像儀成本不高,可以輸出每一個像素的溫度數值,但得要有單晶片的軟硬體的處理器。

一個 32x24 畫素的正在做與改寫程式中,等到完成時再來發表。

网友:
康大要不要加個活動桶蓋做修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慮自己 DIY 的熱像儀成本不高,可以輸出每一個像素的溫度數值,但得要有單晶片的軟硬體的處理器。

太棒了!duke83老師!謝謝您!教我好多實用的技術,又可再次充電了,請問可設定溫度警示或開關嗎?感恩~~~~~

***對了 關於上次的無熔絲開關,接火線的問題,我前幾天用兩種負載測試,發現飲水機電熱器有這種問題,換接馬達就完全正常了,所以結論是在電熱器時要分辨火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棒了!duke83老師!謝謝您!教我好多實用的技術,又可再次充電了,請問可設定溫度警示或開關嗎?感恩~~~~~

要自己改寫程式並設定輸出接點,就像大樓入口處裝設熱像儀,只要有人體溫超過 38 度就會有警報聲音。

最便宜的熱像頭 AMG8833 只要幾百元就能買到,雖然只有 8x8 像素但對於您這個應用應該已經夠了。

這顆松下的 AMG8833 只有到 80 度 C,如果不夠就得換另顆更高檔的可以到 300 度。

現在要做個成本千元以下的人體熱像儀已經不是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自己改寫程式並設定輸出接點,就像大樓入口處裝設熱像儀,只要有人體溫超過 38 度就會有警報聲音。

最 ...

想說如果要有一個旋鈕,或按鍵
設定溫度開關,在程式上對我來說,又是一個門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自己改寫程式並設定輸出接點,就像大樓入口處裝設熱像儀,只要有人體溫超過 38 度就會有警報聲音。

最 ...

300度的用哪顆,成品三萬多,應該用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度的用哪顆,成品三萬多,應該用不上。

再升一級的就是 MLX90640 32x24 畫素 300 度 C,我買人民幣 250 元。
我還買了一個 M5Stack ESP32 的主機人民幣 200 元,做熱像儀全部就這麽多。
硬體接線只有幾條很簡單,程式我也不懂正在奮鬥中,不過我兒子可以幫忙。
程式編輯用 Arduino IDE,有找到好幾個程式例可以參考所以不擔心只要一些時間就能完成。

你的應用溫度設定值可以在程式內部寫好,或是要用開關或旋轉編碼器來設定,都有程式庫可以抓來用。
我要做熱像儀所以需要有帶彩色螢幕的主控,你只要一個熱像頭與 Arduino Nano 的主控板來讀熱像頭的數據就可以了,更便宜。

网友:
K-type測溫頭有很多種,您照片中看不出來種類,推薦有一種是2mm粗,全304不銹鋼包覆約10公分~20公分的,
因為外層薄故反應比較快,全金屬可利於固定,還有測溫時測溫棒要"埋"進豆堆裡,以您的機器適合的點約在桶子
的中心靠下緣1/3處,深度約5公分懸空固定。這樣測量出來的數據會是接近於豆溫,而非熱空氣或熱輻射
小小心得供您參考。

我幾年前自製過一台烘豆機,後來隨時間逐步改良,豆溫還算準確。
自寫的軟體,每0.5秒反饋一次溫度,採樣時間短所以稍有抖動。

网友B:
培林端測溫+溫度補償?
或整組+電池+RF掛旋轉端,用隔熱包起來,反正也不會超過幾個小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培林端測溫+溫度補償?
或整組+電池+RF掛旋轉端,用隔熱包起來,反正也不會超過幾個小時 ...

感謝提供資訊;1陪林端測溫,+溫度補償,有試過,材料單一,或電熱就好控制,瓦斯就很難了,尤其需要預熱的材料,更難掌握了,我希望機器能多一點用途,更要好操作。

2.有想過掛電池,總覺得自己玩玩可以,既然頭洗了一半,更該找最好的方法,最好讓操作的人也能簡單操作,有以量產的條件設計,雖然是回收物拼湊完成的。

3.常在想;如果設計的機器,要有操作的技術,那會有一半以上,跟著自己消失,那豈不是要勉強自己萬萬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