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ZDA 5電動車窗升降異常

楼主(2021-05-11):
各位前輩
我家的馬5駕駛座電動窗上升關窗到頂時不會停住,會持續往上頂發出達達達的聲音
因為升降速度都正常,個人推測馬達本身應該沒問題

但不知車窗升降到底時停住的原理是什麼?是由哪個機構控制
若能釐清的話,或許不用換掉整組馬達

還請前輩們不吝指教

网友A:
拆吧,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動作, 參考看看會不會有水 https://xiaolabadiy.tumblr.com/p ... 6%E6%9C%89%E6%B0%B4

网友B:
電動窗馬達的周邊有裝霍爾感應器,當控制開關動作時馬達會經由驅動線路供電給馬達,但如果馬達作動時沒有收到霍爾的旋轉信號就是軌道已經到達上或下頂點了,此時馬達就會自動斷電。

可能是馬達總成內有塑膠元件損壞或是控制電路模組異常。

网友C:
是不是有修車或斷過電...

電動車窗可能要重設,上個月車子剛修完也是同樣狀況
AUTO往上 不停....最後"防夾手"反而又下降,關不起來...
重設就好了(往下到底,在持續壓住五秒即可---每台車可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修車或斷過電...

電動車窗可能要重設,上個月車子剛修完也是同樣狀況

好在小弟的老車配兩門手搖窗,
基本沒有電系的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電動窗馬達的周邊有裝霍爾感應器,當控制開關動作時馬達會經由驅動線路供電給馬達,但如果馬達作動時沒有收 ...

老車沒有霍爾感應器,也有駕駛側車窗按一下就能降到底的設計,小弟拆車門內整個升降系統沒找到感應器,不知這點如何控制

小弟懷疑會不會是駕駛側總控制盒感應馬達電流辨識是否到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車沒有霍爾感應器,也有駕駛側車窗按一下就能降到底的設計,小弟拆車門內整個升降系統沒找到感應器,不 ...

霍爾感應器裝在馬達總成外殼內不在軌道上。

很老的老車沒霍爾的年代是用上下限微動開關也裝在馬達總成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車沒有霍爾感應器,也有駕駛側車窗按一下就能降到底的設計,小弟拆車門內整個升降系統沒找到感應器,不 ...

原廠當初是跟我說要換電動窗馬達
我目前是想先拆門板後觀察看看運作哪裡出問題,是否機構上有甚麼特殊設計或是純粹用電系控制

但升降機馬達似乎左右兩門方向相反所以不能互用?不然拆副駕的來裝看看就知道馬達有沒有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霍爾感應器裝在馬達總成外殼內不在軌道上。

原來如此,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廠當初是跟我說要換電動窗馬達
我目前是想先拆門板後觀察看看運作哪裡出問題,是否機構上有甚麼特殊設 ...

這個不論原廠外廠都是換總成,要省錢修只能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吧,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動作, 參考看看會不會有水 https://xiaolabadiy.tumblr.com/post/62500178051/mitsu ...

不囉嗦,剛好今晚有空就拆

馬達未與升降機構接觸時,直接上電測試,正、反轉皆可運作

拆開來看,內部齒輪有兩處崩牙,但這會造成窗戶上升到底時的異常嗎?

裡面的一個橡膠環狀零件也斷裂了,不知這零件的用途為何?

型號是GJ6A5958X,好像Mazda車系很多都是這款

網拍買齒輪組來換是不難啦,只是不知道對我的問題有沒有幫助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這個door panel的鈕扣卡在門上,要怎麼拆比較好?我怕用尖嘴鉗太暴力會夾爆....

网友:
斷齒/空轉/無法定位,時間到了不用懷疑換升降機總成了。

网友E:
如果不想常常拆修,還是更換升降機總成後續較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想常常拆修,還是更換升降機總成後續較無問題

整個總成大概是分成左邊的升降機構和右邊的馬達
(圖片載自網路)

需要整組換掉嗎?
只換馬達還算簡單,要連升降機構都換的工程就大了

网友:
拆總成比較容易啊,總共5顆螺絲

MAZDA 5昇降機拆法

网友:
昇降機電路,請您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囉嗦,剛好今晚有空就拆

有離合器都掃齒, 該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囉嗦,剛好今晚有空就拆

要不要先買個來用,壞的有空研究修好當備品.

楼主:
最後上網拍買六件齒輪組,含運$200
直接換上

裝機測試,升降正常,異音消失,完修~

不過這門板上的扣子比較煩人,而且我沒有專用工具

先拿烏骨雞學姊贈送的翹棒挑起一邊

順著翹棒掛進一根細繩

拿掉翹棒,繩子繞扣子底部轉個一兩圈並拉緊

雙手各執一端,用力一拉就下來了

网友:
有心維修找料件更換,真的很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