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簡易救車電源

楼主(2021-05-12):
先說結果,使用機車電瓶當汽車救車電源是可行的。

買了一顆機車7號電池升級版,相同大小的10號電池TTZ10S。

▼使用可調電源供應器充電,電流設定1.4A,電壓設定13.8V。

▼ 充電中

▼ 45公分長連接線

實際上車測試,2700cc四缸引擎,把原車電瓶接頭移除,只接這顆10號電池,一觸即發,連續熄火再發動10次都成功,效果非常滿意。

10號電池拿到室內測試電壓,空載電壓還有13.1V,可見10次的啟動並沒有把電量耗完。

再次充滿電之後,把電池、連接線、短起子裝箱放在車上,需要救車時就派得上用場,怕夾子相碰短路,平時不接在電瓶上,要使用時再連接,所以必須準備一把短的十字起子放在一起。

以下是考量過程:
----------------------------------------------------------------------
上一顆電瓶壽命將盡時,保養廠有提醒電瓶CCA太低建議更換,事情一忙就給忘了,某天上班發動不起來,附近的電瓶行還沒開門,還好鄰居開車來幫忙接電才解決,這是開車30幾年以來第一次找人接電。時間過得真快,這顆電瓶又使用20個月了,該弄個救車電源了。

一度想購買現在最流行的鋰電池行動電源,表面看起來很理想,但似乎很多人一年多就遇到電池膨脹壞掉,放在車上也怕爆炸起火,所以放棄這個方案。

買傳統電瓶的救車電源呢?搜尋下來都很貴,體積也不小,價錢實在貴得買不下去。

那花個1000多元買顆46B24L這種小車用的電瓶總沒問題吧?問題是重量太重體積也不小,似乎不太實際。

搜尋過程中發現,有些傳統救車電源裡面其實是裝機車7號電池,所以機車電池拿來啟動汽車是可行的。
7號電池怕太小,往上找大一點的9號電池,再往上10號電池CCA大很多,體積跟7號電池一樣,所以就從網拍買顆TTZ10S 10號電池來試試看吧。

第一次測試失敗,用原本使用的接電線兩頭都是夾子,大概有270公分長,兩邊夾好啟動不起來,試了三次都一樣,夾子跟電線都很燙,可見並不是電瓶不夠力,是接觸電阻太大。
所以才把電線剪了,一頭用夾子一頭用端子,夾子跟端子都用焊錫加強連接,電瓶這側直接鎖端子,再測試就成功了,連續啟動10次都沒問題。

网友A:
市售很多小型化的救車電源像是"救車吧""發電場"裡面就是一顆12V7AH鉛電池; 但接電線跟夾子都很粗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售很多小型化的救車電源像是"救車吧""發電場"裡面就是一顆12V7AH鉛電池; 但接電線跟夾子都很粗壯 ...

對,像這種也是7號電池: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780-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像這種也是7號電池: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780-1-1.html

跟阿水師拿的中古7.2Ah電池,試過啟動Mitsubishi VERYCA 1200cc 4WD沒問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479-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阿水師拿的中古7.2Ah電池,試過啟動Mitsubishi VERYCA 1200cc 4WD沒問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 ...

原本也想買插PIN式的電池,但想到大電流還是找鎖螺絲的比較好處理。

网友:
我姊夫想買救援電源,我酸他說一個電池就照顧不好了
多一個電池也是要充電維護不是更麻煩了

與其多維護一個電池不如多注意一下使用電池的狀況
個人想法提供參考

网友C:
使用可調電源供應器充電,電流設定1.4A,電壓設定13.8V。

問個題外話,這個電壓電流怎麼決定的阿? (看湯淺電池網站說用14.1~14.4V充)

感覺自己有強迫症,用電源供應器充電時,電壓再加個0.1V電流又上去了,感覺又可以多充一點電進去

所以乾脆買組專用充電器,亮綠燈表示充飽,就相信它。

傳統的鉛酸電池充電器,那個充電電壓好像都不在客氣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忘了拿出來再充電,忘了上次何時充的電。。。

网友:
才看過用  超級電容 做成的臨時救車的 ~

那個 體積小 重量 輕 ~  (可用行動電源充)

不用時 丟一旁 也不會佔什麼 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個題外話,這個電壓電流怎麼決定的阿? (看湯淺電池網站說用14.1~14.4V充)

感覺自己有強迫症,用電源供 ...

善用手邊既有設備而已,專用充電器便宜的很粗糙,看起來還可以的很貴。

預計大約每個月拿下來充電一次,觀察一段時間再修正。

設定13.8V是保守安全考量,放著充太久也沒關係,限流1安培多是不希望電池溫升過熱。
當電池電量不足時,一開始充電會在限流模式,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會下降,等充到一定程度之後,充電電流小於限制電流時會轉成定電壓模式,以我來說用電源供應器比較習慣,電池專用充電器通常沒有電壓電流顯示,反而會有不踏實的感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善用手邊既有設備而已,專用充電器便宜的很粗糙,看起來還可以的很貴。

預計大約每個月拿下來充電一次, ...

鉛酸電池專用充電器可以用12V電源來改,加一個電阻而已,像學姐的這個『台灣艾銳勢 ARRIS 12V 3.8A 電源供應器 變壓器』就很好用,各種保護都有,怎麼玩都不會燒掉。

网友E:
變壓器加個燈泡限流最可靠簡便 開關電源改充電壞了兩個電池 原因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變壓器加個燈泡限流最可靠簡便 開關電源改充電壞了兩個電池 原因不明

簡單就是可靠的方法

网友F:
基本汽機車操作手冊,就有說明,不要或避免間歇或持續性啟動引擎(幾乎忽略性無視)。
買了一顆新電池,當場測試就自損加上原有的共二顆了,如果你有使用前,使用後測CCA與內阻就會知道原因。
還有傳統方式掛上已知的假負載檢測(這種自傷也漸漸淘汰(最準))預告性鑑測電池容量,沒有人跟口袋過不去,最重要怕發不動。

鉛酸起化學反應就開始自我損耗了(也包刮各式各樣電池,差別程度不同)了外加基本待機負載,唯一能做就是不斷外在適時補充電力使電池呈飽和,增加或維持基本使用壽命。

看看救急的UPS內電池,停電啟動,供電馬上回補,不適當回補就只有縮壽或再見換新,差別在斷電前把該設備正常程序關機避免更大損失(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网友:
引用 楼主:
善用手邊既有設備而已,專用充電器便宜的很粗糙,看起來還可以的很貴。

預計大約每個月拿下來充電一次, ...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46870919040

電壓電流顯示來了

電池推薦GS 10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汽機車操作手冊,就有說明,不要或避免間歇或持續性啟動引擎(幾乎忽略性無視)。
買了一顆新電池,當場 ...

是為了測試10號電池的能耐,所以連續發動了10次,得到了答案即使這顆電池報銷也值得,事後測得空載電壓還有13.1V,情況似乎比想像中好。

將來再買新電池時就不必這樣測試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為了測試10號電池的能耐,所以連續發動了10次,得到了答案即使這顆電池報銷也值得,事後測得空載電壓還 ...

試試這種新科技產品: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38416349529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0009424471.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試試這種新科技產品: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38416349529

是的,这种使用超级电容的启动器(搭电器)相比铅酸、充电宝型要安全、轻质化。不用时也没有折损电池寿命、放车厢高温引发火灾之虞。
只是,这类成品启动器使用的是300F左右的电容组成,容量方面略微小了点。如果遇到汽车电池亏电严重,接上去后估计还没等启动就放光了吧?当然,这种情况很少遇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鉛酸電池專用充電器可以用12V電源來改,加一個電阻而已,像學姐的這個『台灣艾銳勢 ARRIS 12V 3.8A 電源 ...

用現成的阿達不達來充鉛酸電池,有可能電壓不夠高,無法充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这种使用超级电容的启动器(搭电器)相比铅酸、充电宝型要安全、轻质化。不用时也没有折损电池寿命 ...

用 超級電容 可以免麻煩 不用保養備用電池 ~

平常可以丟在 車內 當急救時使用 ~

亦可用 行動電源充電 ~

再不成可以借 別人的車車 充一下電~

我認為是一個很方便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現成的阿達不達來充鉛酸電池,有可能電壓不夠高,無法充飽。

加個電阻改電壓到13.8V,就可以充飽,不須充到14.4V。
用好一點的阿達不達來改,各種保護齊備,充的又快又好,也不會傷到電池。

网友J:
小弟的經驗,可以上湯淺電池網站去看技術資料與建議,電池有汽車電池和深循環電池,前者使用在汽車發動,瞬間放電量大,但不適合深度放電,後者,無法大電流放電,但可以深度放電!!
電池充電電流最好是1/20C 放電電流好像是1/10C ,放電深度非常影響壽命75%容量就充電可以700次循環,若是放到50%再充電可能就少很多次循環.
電池充電模式 恆流>>恆壓>>涓流充電,相關的電流量需要參考原廠建議(我不記得了!) 充電太快會導致電池水"充氣冒水",至於,電瓶回春的產品,就不要浪費錢了,因為中國大陸比我們研究更徹底但是都沒成功!

网友K:
12V鉛酸電池,假如電池有過度放電,14.4V的定電壓是無法充電,因為完全沒電的鉛酸電池內阻極高,14.4V的定電壓充一星期還是沒電,所以會有樓上antlu大大講的,鉛酸電池專用的三階段充電器, 恆流>>恆壓>>涓流充電。過度放電的電池,沒三階段的充電器,自己想DIY充電,用24V串一24V電燈泡(恆流充電),用時間控制充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弟的經驗,可以上湯淺電池網站去看技術資料與建議,電池有汽車電池和深循環電池,前者使用在汽車發動,瞬間放 ...

電瓶種類無法考慮那麼多,只能從使用性質相近的機車電池來挑選。

楼主:
引用 网友K:
12V鉛酸電池,假如電池有過度放電,14.4V的定電壓是無法充電,因為完全沒電的鉛酸電池內阻極高,14.4V的定 ...

所以才習慣用電源供應器來充,充電電壓電流可以觀察比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