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尚朋堂電磁爐 SR-1320 指示燈不亮~

楼主(2021-05-12):
尚朋堂 電磁爐 SR-1320 指示燈不亮 ~

經檢測後 為 發光二極 故障 ~

但 這種 形狀 似乎 不常見~

也不知正確名稱 為何?

有人知道能告知一下嗎 ??

网友:
一樣是LED發光二極體 能買小頭的能插入孔洞不頂到即可

网友A:
LED發光二極體 奶嘴頭,頭是圓的,下面是方的,應該是有圓的,要找,

下面是方的應該塞不進面板?

不然就像海馬大說的,買細頭的,然後腳留長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發光二極體 奶嘴頭,頭是圓的,下面是方的,應該是有圓的,要找,

下面是方的應該塞不進面板?

有找過這種的~

主要是 下面那段 是固定距離的~

買不到就要自己找東西墊上去~

网友B:
買個3Ø的led, 下面再加上適合的隔離柱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個3Ø的led, 下面再加上適合的隔離柱就好了

我想也只能這麼做~

只是想問一下有没有合適的~

楼主:
全部焊上一般 5mm 的~

可以 塞的 進去哦~

不過 5mm的 亮度不足 ~

懶得搞了 有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