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捕蚊燈變壓器(高壓變壓器+安定器)量測方式是否...

楼主(2021-05-13):
故障原因是燈管不會亮,
我用螺絲起子去碰, ,也沒有火花出來.

想請教這種變壓器的量測是否同一般變壓器?
目前量測紅色端,阻值沒有很大.
另一端黑色端,阻值很大,指針式三用10K 檔只動一點點.
請高手們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610V AC 的 ~

如果你的電錶可以測量 AC 800V 以上的

就直接量測没啥問題的~ (脫離電路)

不過我認為應該不是這個問題~

[求助] 風騰捕蚊燈電路疑問 ?? [已解決]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098-1-1.html

PHILIPS 15W捕蚊燈變壓器阻抗求助
https://bbs.pigoo.com/thread-56331-1-1.html

被我電傻的 UT61E 電錶維修 !!
https://bbs.pigoo.com/thread-48151-1-1.html

网友:
上次修一台~
從開關~啟動器~燈管~
都換一遍~

网友:
2# 的  PHILIPS 15W捕蚊燈變壓器阻抗求助
推薦這篇裡面有答案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小弟再來研讀及研究一下.謝謝

引用高手們提供的資料:
一、一顆 110/610 33VA 捕蚊燈變壓器, 實際量測一次側55歐姆, 二次側2200歐姆.
二、圖片顯示一次側約 15歐姆,二次側約 1760歐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小弟再來研讀及研究一下.謝謝

引用高手們提供的資料:

捕蚊燈 有分單顆與雙顆變壓器的
單顆的 只要初級線圈沒開路 就先將燈管修好 次級才會有高壓輸出
燈管沒亮就不會有高壓 所以用起子去碰沒聲音

雙顆的才各自獨立工作

网友:
以經驗來說,保險絲沒斷,燈管不亮,高壓功能就停止了,
換燈管,若還不亮,啟動器也換,
解決燈管不亮之後,應該高壓就出來了,

网友:
15w的1次測如低於20歐姆容易造成燈管單邊燒斷,換燈管要連啟動器一起換比較好

楼主:
謝謝大家的指導,已經買了一個新的變壓器回來,
一邊15歐姆,一邊1.5K歐姆,
原來的啟動器不見(拆的人弄掉了),我用銅導線連接一個1P的啟動器,
已經可以正常運作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