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流理臺貼紙怎麼貼

楼主(2021-05-15):
岳母家最近換了新的流理台,不鏽鋼的蠻漂亮的
不過可能因為很新,捨不得有刮傷
這禮拜回來看到岳母貼了一層白色石紋貼紙也挺好看

但是非平面或是有東西擋住的地方,要用什麼工具或方法貼呢?
跟大家請益,謝謝

楼主:
謝謝蔡大
那像是有水龍頭或是RO,邊緣R角的圓弧
要怎麼才可以貼得剛好又漂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蔡大
那像是有水龍頭或是RO,邊緣R角的圓弧
要怎麼才可以貼得剛好又漂亮? ...

熱風槍,
可以YT上找一下3M的職人表演汽車包膜.

网友:
我只有貼過流理台下面部分,簡單多了

网友B:
貼紙很好玩
掉漆嚴重的地方,大致補平以後貼紙貼上去,看起來變很新又省錢

2017.06.12-02電視櫃貼波音軟片(晉丞幫忙)-01.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紙很好玩
掉漆嚴重的地方,大致補平以後貼紙貼上去,看起來變很新又省錢

感謝分享,真的便宜又實惠
目前就是流理台上面有些物品凹凹凸凸的,感覺不是很好貼
不曉得業界在貼這些表皮是怎麼處理的?
我自己想到像是公車側面的廣告也是凹凹凸凸,可是看起來不會很突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風槍,
可以YT上找一下3M的職人表演汽車包膜.

汽車包膜的貼紙,也是這種貼紙嗎?
目前這種貼紙是底下先噴肥皂水,然後用刮刀把水和氣泡去除
不曉得原理是否一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貼紙很好玩
掉漆嚴重的地方,大致補平以後貼紙貼上去,看起來變很新又省錢

貼皮好像剩下不少,剩下的我家的衣櫃也來貼一貼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汽車包膜的貼紙,也是這種貼紙嗎?
目前這種貼紙是底下先噴肥皂水,然後用刮刀把水和氣泡去除
不曉得原理 ...

totoro9470大
建材再用的,不一樣,建材或家庭五金有售。
俗稱 樹皮(塑化類),真的天然樹皮工更費時需浸/膠/貼/切/撕/燙/壓/磨/漆再重新磨/漆反覆數次

有一層塗布藍寶樹脂(黃),如果貼合力要夠再被貼面噴稀釋過後藍寶樹脂靜置數分在充份膠合,嫌太厚工直接清潔後就可貼

要平整或定型就要電熨斗隔布沾水熱燙定型,不平整的(或接合)面貼補需橫斷面來看,樹皮上下重疊似成斜角斜切 再把多餘被疊的裁切廢料撕出就會平整,剩下就是看個人技術領悟力。

唯一變數 塑化類熱漲冷縮係數,會影響你溫差收縮日後接合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真的便宜又實惠
目前就是流理台上面有些物品凹凹凸凸的,感覺不是很好貼
不曉得業界在貼這些表 ...

公車貼膜延展可塑性比一般裝潢用塑膠皮好很多不容易失敗

裝潢用塑膠皮延展可塑性小超過範圍拉扯材質會太薄變色破損花紋變形過度

這無線麥克風塑料老化表面很黏並脆化
我使用蘇打粉清潔乾淨後貼上裝潢用木紋塑膠皮

DIY貼裝潢用塑膠皮 於一般平整的家具門片很簡單容易上手
如遇到不規則或R角轉折
要DIY難度很高
需要實際施作時間經驗累積的技術才有機會完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otoro9470大
建材再用的,不一樣,建材或家庭五金有售。
俗稱 樹皮(塑化類),真的天然樹皮工更費時需浸/ ...

樹脂種類多樣請教啥是藍寶樹脂(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樹脂種類多樣請教啥是藍寶樹脂(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說呢    蔡懂 你選哪

請問啥是藍寶樹脂(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真的便宜又實惠
目前就是流理台上面有些物品凹凹凸凸的,感覺不是很好貼
不曉得業界在貼這些表 ...

我只有吹風機,所以圓弧或凹凸會無法吹到那麼軟一樣貼不完美
只能貼紙包長一點,把收尾部份收在不是一眼就看到的地方(如桌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貼皮好像剩下不少,剩下的我家的衣櫃也來貼一貼吧!

整間房間能貼的我都貼{n_08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車貼膜延展可塑性比一般裝潢用塑膠皮好很多不容易失敗

裝潢用塑膠皮延展可塑性小超過範圍拉扯材質會太 ...

效果很好耶
所以上網買公車貼膜,貼上去後,熱風槍烤一烤
就可以做的那麼漂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