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Ubuntu Linux 系統下 SDCC 新版編譯安裝

楼主(2021-05-15):
Linux 系統的程式安裝工具 Synaptic 套件管理程式可簡化程式安裝過程,
但是經常性版本落後造成新功能無法使用,
須下載原始程式重新編譯安裝, 為了避免忘記在此做個紀錄.
SDCC 支援許多 uP 的 C 語言, 目前在 Synaptic 中的版本為 3.8.0, 不支援 PIC 系列
而在 SourceForge 版本為 4.1.0, 支援 mcs51/z80/z180/r2k/r2ka/r3ka/gbz80/tlcs90/ez80_z80/z80n/ds390/pic16/pic14/TININative/ds400/hc08/s08/stm8/pdk13/pdk14/pdk15 4.1.0,
為了給 SDCC 支援 PIC 系列, 先安裝 gputils, 一樣到 SourceForge 下載最新版本 1.5.0, 解壓縮進入該目錄
> ./configure
> make
> make install
(詳細說明在 INSTALL 文件中),
以下資訊來源 https://chisight.wordpress.com/2 ... n-debian-or-ubuntu/
無誤後再安裝 SDCC 必備程式庫:
sudo ap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libboost-all-dev bison flex texinfo
再到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sdcc/ 下載 SDCC 程式, 解壓縮進入 SDCC 目錄一樣打
> ./configure
> make
> sudo make install
等一段時間編譯好就可測試查看版本資訊
sdcc -v
看一些 PIC 範例程式
https://github.com/diegoherranz/sdcc-examples
命令列編譯:
sdcc -mpic14 -p16fxxx MyProgram.c

网友A:
如果是用 PIC 就比較簡單,用官方的 MPLAB X + ICD3 直接就能在 Linux 下面建立開發環境了。

現在比較懶,有現成的就不想手動去操作。當然更不可能在那邊陪 Win10 玩 trial-and-error 的遊戲了。真沒辦法要玩的話也是陪 Linux 的發行版在玩。

网友:
很久不碰硬體了...

PIC系列(microchip公司)
台灣有分公司也有台灣官網討論...
http://www.microchip.com.tw/
也有官方的開發工具,編譯器...等等

以上供參考

网友:
sdcc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 PIC 就比較簡單,用官方的 MPLAB X + ICD3 直接就能在 Linux 下面建立開發環境了。

現在比較懶, ...

灌過 原廠 Linux 版 MPLAB X, 結果是訂閱制,
不管有沒有用每個月交 保護費
所以才找免費 C .

网友:
微控器現在有很多種可選擇、我都用台灣義隆電的EM78Pxxx系列替代PICxxx系列,兩系列的IC接腳及指令集類似,成本更低,感覺也沒什麼缺點,義隆電的官網有免費的C語言編譯器。除了增強型的8051、義法半導體的STM8及STM32系列、功能強大開發板便宜、開發板只要台幣40~140元、還有免費的C語言編譯器、STM32系列是ARM架構的指令集、義法半導體推出一種、免費的圖形化程式編輯器stm8cubemx及stm32cubemx、你用滑鼠在這圖形化程式編輯器點選設定、它就會自動產生你需要c語言程式碼、比如要寫ADC轉換的程式、圖形化界面滑鼠點選、設定IC那幾腳是ADC輸入腳、轉換的速度設定、ADC讀取方式、中斷讀取或DMA模式讀取、或是自己寫輪詢模式讀取..........它會自動產生主程式及ADC的相關函數. 。

网友:
引用 楼主:
灌過 原廠 Linux 版 MPLAB X, 結果是訂閱制,
不管有沒有用每個月交 保護費
所以才找免費 C . ...

記得官方的 compiler 有提供免費版,只是有 code size 或最佳化選項的限制,小程式的話完全不妨礙。

公司用的話叫公司出錢就好。

自己個人學習用的請各展神通,這個就不用多講。

open source 的 compiler 還要能整合到 IDE 環境,這可能就是比較麻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