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吸錫器修理

楼主(2021-05-15):
想請教一下,吸錫器被兒子玩壞,推柄推到底後前端的彈簧無法固定,按鈕按下後鐵棒也就不會回到後面推柄處,雖然一個也沒多少錢,想說有沒有前輩會修的?

网友:
  圖照格式貼正確就會有會員解答了.

  請再詳閱貼圖教學.

网友:
正常是這樣:

前端特寫:

比對照片應該可以判斷問題出在哪ˋ裡。

网友:
嗯~貼圖違規了 {n_102:}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此篇已超過可修改時間,本篇關閉。

第一次勸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