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擴vsx-816及喇叭線。免費自取

楼主(2021-05-16):
綜擴vsx-816及喇叭線。
一台pioneer 綜擴vsx-816 音量旋轉時有時無,切換訊號源正常。
二條2.4公尺的喇叭線,有一端也有疑似斷裂。
優先免費自取,台北市師大路附近。
因為自己也有拆過,沒有能力修理。

网友:
貼圖錯了唷~~三小時內可以修改

网友:
本來好康報報送東西 是要加分的 可是如下 :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
排隊自取+1 已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