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廢氣CO檢測機(簡易空然比測試器)

楼主(2021-05-16):
這是剛diy完成的排氣co空然比檢測器

用在調整老化油器車子混合比時非常好用

就不用再像以前的土方法,跑去路上催一段路後再拆火星塞看燃燒狀況

然後重調混合比後再重覆一次上述過程

來驗證目前混合比是否適當,但這種老方法很麻煩跟不準.

到廢車回收那裡買的含氧頭

然後就像驗排氣那樣用架子架起來就能接排氣尾管直接驗了.

O2電壓/[A/F]意義.
     1, 0.05V 17.00 過稀/
     2, 0.10V 15.90 最省油/
     3, 0.15V 15.50/
     4, 0.19V 15.00/
     5, 0.24V 14.80 省油區/
     6, 0.28V 14.76/
     7, 0.32V 14.72/
     8, 0.37V 14.68/
     9, 0.41V 14.64 理想值/
     10,0.45V 14.60/
     11,0.49V 14.55/
     12,0.54V 14.50 動力區/
     13,0.58V 14.43/
     14,0.63V 14.35/
     15,0.68V 14.10/
     16,0.72V 13.76 最大動力/
     17,0.77V 13.30/
     18,0.81V 12.82/
     19,0.85V 12.15 過濃/
     20,0.90V 11.80/

我這台2003年產的cb400驗出來的電壓值為0.68v,對照表得到空然比為14.10
是落在最大動力帶上,雖不是最省油狀況,但是馬力最大的輸出狀態.

网友A:
太厲害了,
請問供電是交流電,我看那台電供的符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厲害了,
請問供電是交流電,我看那台電供的符號

12v直流電,這台供電器可以切換交直流電壓輸出

网友A:
你這台車有觸煤嗎,或是你改管拿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車有觸煤嗎,或是你改管拿掉了,

我這是直通管,本來就沒有觸媒.

楼主:
經由今天拍的測試影片,可以印證下面這個流傳很久的圖是錯的.
窄域含氧感知器根本沒有窄到這種程度.
我這個報廢車上拆下的含氧頭能顯示出0.1~0.9的數值,且是線性的.
所以一樣可以輕易測出非常明確的空然比數值

网友B:
說的好誰說窄域含氧感知器不能運作在空燃比調整~~~
我的全域空燃比調整器就做到了~~~MY_AFR 空燃比調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的好誰說窄域含氧感知器不能運作在空燃比調整~~~
我的全域空燃比調整器就做到了~~~MY_AFR 空燃比調整器

用指針型電壓表來看應該會更清楚電壓範圍
要試做的人不要用數位電表,那種不能拿來測O2電壓,更新速度跟不上變動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指針型電壓表來看應該會更清楚電壓範圍
要試做的人不要用數位電表,那種不能拿來測O2電壓,更新速度跟不 ...

數位直讀不行非線性
有數位記錄功能更精準,有數據就是OK,何況用示波器有夠高檔(點/線/面)還可三維多觸發。

网友C:
我家的老B 325 CO過高
原廠觸媒,找過幾個保養廠都束手無策(對策無效)

只得驗不過放棄去殺肉了…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老B 325 CO過高
原廠觸媒,找過幾個保養廠都束手無策(對策無效)

噴射車co過高有一種解決方法,就是在含氧上動手腳,用電阻取代原本的含氧訊號,讓電腦誤判為油氣過濃,那麼就會減少噴油,達到co降低的效果出來, 化油車就更簡單了,在進氣崎管加一個閥,co太高就開大一點,讓混合比變稀,co就會大大的降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噴射車co過高有一種解決方法,就是在含氧上動手腳,用電阻取代原本的含氧訊號,讓電腦誤判為油氣過濃,那麼就 ...

這台是噴射車

有個大哥把這台當化油車在解說,也是說要在進氣裝個閥來開關
co就降了沒錯,交代我去處理一下

///

加電阻增加阻值降低輸出的電壓之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是噴射車

有個大哥把這台當化油車在解說,也是說要在進氣裝個閥來開關

ecu會依含氧量做噴油時間的改變,只要騙電腦現在油氣過濃,讓電壓維持在0.9v,
電腦就會減少噴油..這本來就是電腦會自動作的事,但你的車可能含氧或進氣部份有問題,
電腦無法發現油氣過濃,所以就明白的告訴電腦不要再噴這麼多的油.

楼主:
這是我之前調好混合比時,拆四支火星塞下來檢查燃燒狀況時拍的.
四支全都燒出漂亮的紅棕色,發動時會不斷噴水出來.
而測含氧值空然比也可證實這樣測出的結果是非常精準的準確率非常高,
如果測出的是過稀 0.35v以下或0.85v以上的過濃
但火星塞卻燒出紅棕色的,還會燃燒完全的一直噴水
那就代表測出來的完全不正確.

网友:
引用 楼主:
ecu會依含氧量做噴油時間的改變,只要騙電腦現在油氣過濃,讓電壓維持在0.9v,
電腦就會減少噴油..這本來就 ...

保養廠有插電腦看含氧的電壓是不是正常的,掌上型的那台老闆不打算給我好好看懂上面顯示的資訊,好奇寶寶不看懂內容會眼睛癢,但我覺得他給客人知道越多他越麻煩(妨礙經濟流動)

老闆說看起來是正常的
進氣的部份感覺也是正常,看起來

老闆說,要試處理的話,也是換這兩個東西,但沒辦法保證好,不夠熟的狀況下,不可能幫客人省錢,所以沒有借測這回事

我不會修車,所以就剩兩條路,請小朋友出走,或是賣車換小朋友回來
後來選後者,畢竟要醫好不少摳摳,前一手把內裝弄的爛爛的,雖然引擎很漂亮,馬力也不錯

网友D:
有個疑問
測試點的工作溫度不會太低嗎?有測溫嗎?
您貼的寫600度C

楼主:
確定實驗成功後開始作細項的改進
先做了支可調高低與角度的支架
這樣在架管子時會方便很多,不用在那裡因為高低落差還要找東西加高.

然後加個L90度彎頭,讓測試時排氣不要排在測試觀測區

多買的備品,我想光這一支就能用非常非常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個疑問
測試點的工作溫度不會太低嗎?有測溫嗎?
您貼的寫600度C

當然要等熱車後數值才會像影片裡那樣穩定不會再亂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當然要等熱車後數值才會像影片裡那樣穩定不會再亂飄.

即使熱車後測試的位置要加熱到5~600度C不是那麼容易
一般驗廢氣的應該有內建加熱不是靠廢氣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使熱車後測試的位置要加熱到5~600度C不是那麼容易
一般驗廢氣的應該有內建加熱不是靠廢氣加熱 ...

含氧頭那裡不是一直在通電加熱嗎?
這也是去回收廠那裡買含氧頭的重點,不要去買到加熱器壞掉的
只要電壓出不來,百分99都是加熱線圈燒掉了.訊號那裡幾乎不會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含氧頭那裡不是一直在通電加熱嗎?
這也是去回收廠那裡買含氧頭的重點,不要去買到加熱器壞掉的
只要電壓出 ...

貼的圖加熱線沒接覺得奇怪,誤解了

楼主:
用最簡單的方式測量含氧感知器訊號輸出是否正常.

楼主:
今天要出門時順道做的測試
將油門轉至中高轉vtec打開時
看看空燃比數值是多少?
由影片中可看到,vtec打開後
空燃比怠速時還提高了一些
轉速越高,越接近標準的14:7空然比.
想了一下,vtec打開後進氣量大增,雖然油氣也會增大
但比例上空氣還是會大一些,所以混合比變稀變的更標準也是正常的.

楼主:
這是個空燃比在短時間(約5分鐘)內的優化作弊實驗
主要可使用在進行排氣檢測時優化數值用
影片有點長,但為了完整呈現真實時間
所以不作剪輯或縮時
可在影片中段時看到將油路斷油後
空燃比慢慢上升直到接近理論上的完全稀博燃燒0.1v
而一旦將油路開關打開後,數值馬上就恢復正常
且這個時間可以維持近5分鐘
也就是說去驗排氣時絕對夠進行完檢測的時間.

楼主:
將安裝在椅子下的手動進氣控制閥
做個空燃比的實驗
只要將閥門關閉到一半以上時
空然比會就達到最佳空燃比的範圍內
全開時甚至完全稀博燃燒,測不出空然比了.
這個是拿來做解決高山病時用的小改裝
現在拿來做排氣檢驗時過關的利器

楼主:
剛剛去驗完排氣,現在真的掌握到排氣檢驗數字的關鍵了.
想驗多少就驗多少..0.4是我在家裡早就調好的
明年調到0.1試看看..

网友D:
驗排氣是用斷油+增加進氣兩種利器都用上了嗎?

通常不是增加進氣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驗排氣是用斷油+增加進氣兩種利器都用上了嗎?

通常不是增加進氣就可以 ...

若二樣全用上,那要測出0.1甚至0.0都有可能.
崎管內的真空量是要像我這樣有表能顯示空然比去算的.
不是隨便打個泂增加進氣就行
那個叫漏氣,檢驗電腦連測都不讓你測
漏氣時.co2也會很低,只要co+co2沒有8以上連測都不讓你測.
有沒有看到我這台的歷年記錄,最好的那次co是1.5,但co2也是很低
代表燃燒不完全,co2要越高越好,越高代表燃燒的越完全
但進氣量太大,又怎麼會燃燒完全?所以反而co2會很低.
很多二行程老車以前都用這招後來全都不行.
因為那個進入的量要非常精準的去算.
像我這次就是在家裡早就測試調到co最低co2最高
就像無間道裡的台詞,低音準,高音抖,這種是最難的
不是調調混合比還是拿掉空氣慮清器就能辨到.
過或不及都沒用.

楼主:
這次來試看看當車子放了一天後的冷車首次發動後
在未熱車時的空然比到底是高還是低.
結果冷車尚頭熱車時空然比數值反而是好的.
接著再做一個測試,看將排氣閥門關上後
空然比到底會變低還是變高
我之前以為排氣流量變少,測出來的空然比應該會更好才對.
結果完全不是這樣,關掉排氣閥門後空然比會變差.
開始懷疑要熱車20分鐘後再去驗排氣數值會比較好的說法到底是對還是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