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直的三孔插座為220V專用?

楼主(2021-05-16):
在  [問題求助] 兩孔插座方向? 內, 看到了大家的討論,
有提到 火線/水線 安裝於上或在下的差異性..
也不知道是不是基於安全問題... 所以市面上有這種直的三孔插座出現...

剛好前一陣子在朋友那, 看到了這種直的插座..
由於電工把它接在220V, 但又無任何的標示..
所以有木工師傅使用時, 誤把110V的工具插在上頭, 接連的燒了兩支工具...

好, 回到正題..
電工堅持, 直插的插座本來就是設計給220V專用!
即使沒有特別標示, 使用者也應該會知道..
但電工法規似乎沒有明定插座的方向...
這部份, 牛持保留態度... 因為牛真的不知道有這麼一說..

再查 國際牌 星光系列 埋入式附門瞬瞬附接地極雙插座-5.5mm² WTDFP155236
人家訂的規格明明就是 15A 125V AC
好吧.. 就算是接220V好了, 也只是耐電流的大小而已..
應該沒有 "直式插頭是220V用的" 這種說法..

牛的問題是..
插座有分 110V/220V 用??
110V/220V 用的插座有分成 直插 或是 橫插??

朋友那後來牛並沒有再去關心後績.. 只是心中一直懸著這個問題... (笑)

网友A:
我的習慣是用紅色插座+紅色蓋板上面還要貼上AC220V標籤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習慣是用紅色插座+紅色蓋板上面還要貼上AC220V標籤紙.

紅色的有一說是 不斷電插座專用!

每一個人都會有每一個人的習慣...
但其實... 貼標籤才應該是最安全的..

网友:
這樣等於叫人自殺 一定要不同於110v的才安全 貼什麼都白搭

网友B:
紅色插座 印象中是備用發電機 獨立電網
平常沒電
停電時會自動切換到自備緊急發電機由發電機供電

為何要獨立電網   市電回復時不分開就得打架

网友:
一般都用T型插座防止誤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紅色插座 印象中是備用發電機 獨立電網
平常沒電
停電時會自動切換到自備緊急發電機由發電機供電

開關箱裡有小型ATS切換,緊急迴路平時吃自己的電,停電時切換到公共緊急迴路供電,住了10幾年前幾天第一次用上。

网友:
     沒聽過這種解釋.見過3針I型機器插頭使用.只記的是220V.忘記單相還是3相.不過工廠耗電大的220V3相機器.一般都是直接鎖在安全開關或是匣刀開關上.少見過用插頭的
     以前好奇.去維基查看過.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7%E6%8F%92%E5%BA%A7
     好奇的可以看看

网友:
小弟認為只要按著插座及蓋板印字裝,蓋板上也都會有箭頭指示方向的

网友B: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配線用插頭及插座-型式及尺度.

以下連結是直接下在文件
http://www.teema.org.tw/download ... -型式及尺度

----------

我看了看, 在台灣  110 與 220 插座是不相容的
" 直三插座為220V 專用??? " 這是不存在說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配線用插頭及插座-型式及尺度.

以下連結是直接下在文件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配線用插頭及插座-型式及尺度

牛也是查過這個後, 才對電工的說法持保留態度!
但也因為這份... 牛才心存疑問!

看腳距似乎是不一樣..
但2P直插的確是220V/110V都有
只是沒特別規定 直插插座橫向是110V用, 直插插座直向是220V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配線用插頭及插座-型式及尺度

牛也是查過這個後, 才對電工的說法持保留態度!

dcstudio大
真的最基礎電工,現在室內配線術科就有,可見混得還是不少人,害人不淺。

還有落落長看不懂的法規(沒圖沒真相)

電工法規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有關插座之規定
• 第73條 接地型之插座及插頭其供接地之端子應與其他非接地端
子有不相同形體之設計以為識別,且插頭之接地極之長度應較
其他非接地極略長。
• 第85條 不同電源電壓供電之插座應有不同型式之構造,使所屬
插頭不致誤插於不適宜之電源上。
• 第85條之一 接於15安及20安低壓分路之插座應採接地型;其固
定接地極應與接地導線妥為連接,不得接於系統被接地導線。
• 接地線: 連接設備器具或配電系統至接地極之導線。接地線以
使用銅線為原則,可使用裸線、被覆線或絕緣線,個別被覆或
絕緣之接地線,其外觀應為綠色或綠色加一條以上之黃色條紋
者(內規27條六款) 。
• 被接地線: 系統或電路內被接地之導線(俗稱中性線),被接
地導線之絕緣皮應使用白色或灰色以資識別(內規27 條八款)。

有電力技術科系大多都有 簡單圖解
東海大學 插座、配電、用電安全

网友:
如圖這個插座 測定條件 為 15A /125V  那 基本上 是 不應該使用在 220V

依此來看 我是認為 應該有 專用的 220V 的 ~ (3孔直插)

我的印象以前 220V 的插座 是不相容於 110V 的  為專用型式 (冷氣插座)

只有少數 220V 的使用 3腳的插頭  但近年來有很多 110V 的電器插頭 使用這種 3插的

像我家原來插座都是 2孔的 插座   目前使用很多 電器插頭 卻是3腳的  ~

必需使用所謂的轉換插頭  其實用 轉換 插頭 感覺不是那麼靠譜 ~ (一般作法拔除第三~腳)

我個人準備打算 把插座換成 3孔的  以目前台灣的電器普遍是 110V 的 換成 3孔似乎不成問題~

如果 220V 的電器 插到 110V 的插座  至少不會 發生立即的危險  ~

而 220V 的專用插座  佔不考慮更換成一般這種 3孔式的~

如果真的有必要 應該會標上明顯的標示  以防誤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