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電壓電路求助

楼主(2021-05-16):
想用負電壓給運放的信號下拉,電流需求不足1mA,因為沒用過負電壓也對電感不熟,
想請問如不考慮二極體的壓降,下面這個電路可以正常產生-5V嗎?
電感好像是隔交流,但仍擔心電源會直接接地。

网友:
LMC7660
LMC7662
LT1054

网友A:
可以參考一下 MC34063 的 Voltage Inverting Converter 應用
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mc34063a-d.pdf

网友B:
線路是無法產生5V負電壓,負電壓是靠電感的反電勢電壓產生,也就是說500hz頻率推MOS,脈波頻率讓MOS導通給電感正電壓電流,電感有電流建立磁場,脈波頻率又讓MOS切斷電流後,電感的磁場消失會產生反電勢的負電壓,500hz頻率 47μH感抗只有0.15Ω,電感量太小了。D2也反接了,電感的負電壓無法從D2流出.,....不只這些很多問題

网友C:
用一顆7905會不會比較簡單?

网友D:
D2 方向可能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顆7905會不會比較簡單?

7905  輸入端  還是需要一個 負壓

楼主:
謝謝,加入採購清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參考一下 MC34063 的 Voltage Inverting Converter 應用
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mc3406 ...

這顆我有,但不大會算,電流值小時電感變很大,手邊沒有大電感所以沒試。

网友E:
我不是本科的,怎麼聽起來很複雜,負電壓我想一定要對稱的,就好像兩電池串聯,中心抽頭,自己做電源是不是加個穩壓就好了,拿個板凳,向前輩們學個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路是無法產生5V負電壓,負電壓是靠電感的反電勢電壓產生,也就是說500hz頻率推MOS,脈波頻率讓MOS導通給 ...

看了一下原圖,D2真畫錯了,
明白,意思是這種電感+電容電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D2 方向可能錯了!

D2反了,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本科的,怎麼聽起來很複雜,負電壓我想一定要對稱的,就好像兩電池串聯,中心抽頭,自己做電源是不是 ...

直接中心抽頭變壓器是最好的,但因負電需求極小(<1mA),如可以從正電壓中生出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原圖,D2真畫錯了,
明白,意思是這種電感+電容電路不可行?

電容是高頻的負電壓濾波,電感跟頻率有關係,電感量小要更高的頻率,不然電感抗太小,MOS電流會過大,方波訊號需經可變電阻調強度, 調整MOS輸入訊號強度,控制MOS電流,及輸出的負電壓。

楼主:
下午接了電路測試,用電表量一下有負電壓,接上LED可亮,
不清楚詳細原理,待再研究測試。

更新電路圖和麵包板測試:

下面這張LED畫反,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是高頻的負電壓濾波,電感跟頻率有關係,電感量小要更高的頻率,不然電感抗太小,MOS電流會過大,方 ...

有接上電路測試有負電產生,也擔心電流過大會燒MOS,所以在電源端串上330歐電阻,結果就量不到負電壓了,可能是電流太小或頻率不足以充電,
我再試用555較高的頻率來測測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午接了電路測試,用電表量一下有負電壓,接上LED可亮,
不清楚詳細原理,待再研究測試。

請問圖2,是用什麼軟體(免錢的嗎),可以仿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圖2,是用什麼軟體(免錢的嗎),可以仿真嗎,

EasyEDA , 免費的工具,好像有內建很難用的基本仿真沒有用過。

网友:
如果要做電路模擬,零件數量不多的話,可以試試 Multisim 的免費網頁版:
https://www.multisim.com/

网友G:
OPA 要用的負電源電流很小可以用 ICL7660 這類的無電感元件 Charge Pump IC,NE555 也能用唯週邊元件比較多,MAX232 這顆 TTL 轉 RS232 也就是用 Charge Pump 來提供 RS232 所需要的負電壓。

但是不知 OPA 是要放大或處理哪類的訊號?有可能因為負電壓產生器產生的諧波電源雜訊會干擾到微小的訊號,所以一般負電壓產生器都用在數位電路上要給 OPA 這類的類比線路用還是得挑低雜訊的電源,就是傳統變壓器與線性穩壓 IC 的組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接了電路測試,用電表量一下有負電壓,接上LED可亮,
不清楚詳細原理,待再研究測試。

我用 LTspice  模擬出來的有和您的數據相差不多約是 -5.1V

网友H:
用 blocking oscillator 改裝就可以 https://wp.me/ph3BR-2O8, 把二極管正負對調就可正可負

實例之一, 搭棚玩一下就可確定, https://xiaolaba.wordpress.com/2012/10/11/usb-5v-boots-up-to-9v/

楼主:
引用 网友G:
OPA 要用的負電源電流很小可以用 ICL7660 這類的無電感元件 Charge Pump IC,NE555 也能用唯週邊元件比較多 ...

您說到的噪訊正是我比較擔心的,
沒有示波器可以看,猜想充放電時應該有連續的諧震產生,
有看過文章也說可用RS232 IC的負電,有興趣買一顆MAX232回來試試。

是用來試用OPA2335這顆放大,依datasheet敘述加上負電可使其Auto-Zero,
測試條件僅用分壓電阻模擬直流小信號,7805供電,元件全焊接,
沒用負電的條件下測試出的初級放大精度約到1~2.5mV,
很好奇是否可再提升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 blocking oscillator 改裝就可以 https://wp.me/ph3BR-2O8, 把二極管正負對調就可正可負

實例之一, 搭 ...

這電感是自己繞的嗎? 太強了。
您的電路圖我看了只有半懂,也是charge pump嗎?
電感的動作原理不明白,需要時間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電感是自己繞的嗎? 太強了。
您的電路圖我看了只有半懂,也是charge pump嗎?
電感的動作原理不明白,需 ...

這是一個升壓的電晶體振盪電路,共射放大的2N2222電晶體C腳輸出,經抽頭的電感變壓器耦合回授到電晶體輸入B腳,抽頭的電感變壓器會把訊號反相180度,共射放大器輸出跟輸入也是180度,共360度正回授電晶體振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一個升壓的電晶體振盪電路,共射放大的2N2222電晶體C腳輸出,經抽頭的電感變壓器耦合回授到電晶體輸 ...

謝謝,雖然不是很懂原理,總算是稍微看明白電路運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電感是自己繞的嗎? 太強了。
您的電路圖我看了只有半懂,也是charge pump嗎?
電感的動作原理不明白,需 ...

"電感" 很隨意的繞, 用鐵釘做磁芯都可以, 多繞幾圈就好, 其實是有初次級由兩個電感組成的一個高頻變壓器.
電路叫做 blocking oscillator, 非 charge pump
電感的動作原理很基本, 充電時+/-, 斷電時變成-/+, 跟電容充放特性相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說到的噪訊正是我比較擔心的,
沒有示波器可以看,猜想充放電時應該有連續的諧震產生,
有看過文章也說 ...

你應該是去買 7660 來試做而不是用 MAX232,MAX232 會升壓到 8.5V 再產生一組負壓 -8.5V,體積較大也有多組傳輸閘沒用到。

7660 這種 charge pump(電荷泵)只要有外部電容充放電就能產生負壓而不需體積大的電感,但是無法供應較大的電流 (10mA 以下)且需要是固定負載。

雜訊的問題很麻煩,交換式電源都會有此現象,可以試著多裝上濾波器與線性穩壓器如下圖。

OPA2335 這顆 OPA 先用實驗用雙電源供應器來測試先不要搭負電壓產生器,看是否能達到您的要求。
能達到您的要求的 OPA 與負電壓電路有許多不一定非得這樣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應該是去買 7660 來試做而不是用 MAX232,MAX232 會升壓到 8.5V 再產生一組負壓 -8.5V,體積較大也有多 ...

謝謝,7660加入採購清單,這個好便宜。
電路中的是π型濾波嗎? ferrite bead指的是磁珠還是環型電感?
opa2335它的零校正,除了charge pump電路,也會用2顆鋰電池來對照看差異。
雜訊問題大概不是我這種新手可以解決的,就當是練練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7660加入採購清單,這個好便宜。
電路中的是π型濾波嗎? ferrite bead指的是磁珠還是環型電感?
opa ...

Pi 型濾波的 L 與 C 是要濾掉 7660 的工作頻率,FB 磁珠要濾掉更高的射頻頻率,這個負電源最終還是要拿示波器來看雜訊大小來調整 L C 數值或零件排列佈局。

楼主:
晚上又測了一下,發現上次的結果是錯的,原因是使用了2組電源,
剛好第二組電源的共地端接在了負電壓測量點上,加上第二組電源的
電勢較低,就產生了錯誤的結果,實際上負電壓無法產生反而還測到
了0.5V左右的正電壓。
又試了頻率500, 1K,65k,電容0.1 ,1 , 10uF,都無法產生,
結論,電路是錯的,待修正。

网友B:
你是說最前面的負壓產生線路嗎?下面線路給你參考,用模擬軟體產生的動作圖,100Khz方波電感1mH,功率輸出晶體改用PNP,因為功率晶體頻率脈波動作時C腳會有負壓,使用NPN或N-MOS負電壓會受到E腳或S腳牽制。

47μH電感要Mhz的頻率,或是幾百Khz寬度很窄的PWM脈波,

補充內容 (2021-5-22 10:53 AM):
那種DC訊號?溫度的熱電偶訊號,秤重感測器訊號..............,放大後訊號要輸入單晶片做ADC轉換及顯示出數值嗎?零電位不一定要在運算放大器修正,可以在單晶片程式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說最前面的負壓產生線路嗎?下面線路給你參考,用模擬軟體產生的動作圖,100Khz方波電感1mH,功率輸出 ...

謝謝,我待會來試接看看,記得上次有拆機的3mH電感,

熱電偶有用358做出來過,這個是想驗証1mV以下的訊號放大效果,測試條件單純使用5v ,330~220K分壓10~0.05歐,目前是做到1mV左右的訊號還可以正常放大,再小就呈非線性放大失真了,這樣後端MCU做軟體濾波也意義不大,所以想從前端輸入電路改善,提高電壓,加強濾波,降低雜訊或是照2335手冊上的建議先給負電壓。
當然1mV也足夠用了,但opa2335的偏移5uV理論上可以再讀更小的訊號,得先找些電路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說最前面的負壓產生線路嗎?下面線路給你參考,用模擬軟體產生的動作圖,100Khz方波電感1mH,功率輸出 ...

測試還是沒有負電,可能是條件不匹配,C點4.5V,out點0.37V不變,

5V輸入電源
頻率=1K , 65K , 500K ,55%duty
R1=30K改1K
R2=10K
R3=10K (base to GND)
D1=1n5819
L1=47uH, 0.4mH , 3mH
C1=0.22uF,0.1uF, 電解1uF,
PNP=2n3906, s9012 , s8550,tip42c

下圖黃線改為基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測試還是沒有負電,可能是條件不匹配,C點4.5V,out點0.37V不變,

5V輸入電源

R3=10K (base to GND) ,PNP的基極電阻不能接地,要接E腳的+5電壓,沒示波器可以觀察C腳的波形嗎? C腳有無高頻訊號(有就應該有負電壓),電感有兩種,一種是做訊號濾波用,鐵粉心是高導磁係數電感高Q值,但易磁飽和不適合功率,另一種是功率用的電感,鐵粉心不易磁飽和,可承受功率,要使用這種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10K (base to GND) ,PNP的基極電阻不能接地,要接E腳的+5電壓,沒示波器可以觀察C腳的波形嗎? C腳有 ...

少有機會用真忘記了PNP的接法,我再試看看,很遺憾沒有示波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少有機會用真忘記了PNP的接法,我再試看看,很遺憾沒有示波器。

看到一篇關於PWM產生負電壓的文章,零件少得令人驚訝,實測後可行,負壓很小約在-0.18V左右,也許可使用在放大電路中,待測。

文章出處:Negative voltage PWM?

測量約 -0.18V
4.85V 1KHZ , 1uF電解  , 1n5819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一篇關於PWM產生負電壓的文章,零件少得令人驚訝,實測後可行,負壓很小約在-0.18V左右,也許可使用 ...

不只-0.18V,要經過一積分電路,才能測出真實的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有機會用真忘記了PNP的接法,我再試看看,很遺憾沒有示波器。

這一個線路其實很簡單,方波0~5V訊號經一電阻輸入PNP電晶體B腳,電晶體C腳用電感負載放大,高頻方波訊號有正確輸入到B腳,電晶體高頻ON/OFF動作C腳就會有放大的高頻輸出,電感的感抗足夠就會有負電壓,還是要去買一台示波器,看一下輸入及輸出波形,不然也不知道你問題在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只-0.18V,要經過一積分電路,才能測出真實的電壓,

昨天弄完在想如何儲能,原來是積分電路,謝謝,我實測看看。

本是基於興趣沒有打算買示波器,今年有在看便宜的型號了。

网友I:
使用0-5V時脈(例如555)來產生負電壓,共需要二個二極體與二個電容

為了簡單迅速,555我就不畫了,直接用個50%duty理想時鐘訊號加上5歐電阻(因為訊號原是理想的,所以加個電阻用來代替555的輸出阻抗,讓電路模擬更符合真實一些,但我不確定555真正的輸出阻抗,如果了解的可以補充)

電路與電壓電流波形模擬結果如圖。頻率與電容值是隨便抓的。如果你想試一下其他的頻率與零件數值,可上 multisim.com 網站搜索 generating negative voltage

555產生負電壓

555產生負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我待會來試接看看,記得上次有拆機的3mH電感,

熱電偶有用358做出來過,這個是想驗証1mV以下的訊 ...

想製作一高精度的數字溫度計0.01˚C刻度,應該是研究低通濾波運算放大,把熱電偶訊號DC~4Hz低通濾波放大,訊號多級濾波放大,及適當的負回授降低非線性失真,低通濾波去除5Hz以上的不必要的頻率放大,減少運算放大器內部電路的擾動白雜訊,及周圍電子設備的高頻突波雜訊干擾,放大後熱電偶訊號電壓較穩定不抖動,溫度小數點後的數字不會亂跳動,溫度類比訊號經過單晶片的高解析度ADC轉換,ADC轉換後的溫度數位訊號,用程式再次做數位濾波(加權平均運算),就可以穩定顯示0.0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用0-5V時脈(例如555)來產生負電壓,共需要二個二極體與二個電容

為了簡單迅速,555我就不畫了,直接用個 ...

謝謝,我的面包板上已有1K的555還沒拆,在PR2端測出的電壓不是很穩定,最低有測到-2.5V緩升,穩定約-1.25V,555的output腳位輸出是4.8V,
D1,D2=1n5819
C1=0.1, 1uF電解,10uF電解,47uF電解 ,差不多
C2=0.1,1uF電解,10uF電解,  差不多
R1=220, 1K , 33K , 無差別
照對組用arduino 輸出500HZ 3.8V PWM,結果相似

------------------------------------------------------------------------------------------------------------

更新:
D1,D2改用4148
PWM=500HZ ,NMOS  5V輸出
C1=0.1uF, C2=100pF
R1無
在輸出端量到-2.2V

結論:1n5819漏電大,影響輸出結果,改4148後輸出正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製作一高精度的數字溫度計0.01˚C刻度,應該是研究低通濾波運算放大,把熱電偶訊號DC~4Hz低通濾波放大 ...

不一定是溫度計,也許精密磅秤或壓力計之類的,單純拿來量電壓也不錯,並沒有特定的用途。
您把要做的步驟都詳細的列出了,果然內行。
現在還卡在放大測試的階段,用電荷泵,又或是直接用負電壓IC應該可以解決,等負電電路確定後就上放大器電路測試。
後面給二級以上的放大雜訊的問題對我來說很難,環境中的雜訊多到連電表懸空都可以測到60HZ的AC電源,也許又要發文求助了,
最後的ADC和程式就還好,錢和時間的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謝謝,我的面包板上已有1K的555還沒拆,在PR2端測出的電壓不是很穩定,最低有測到-2.5V緩升,穩定約-1.25 ...

很高興看到回報的實驗結果,並有所發現,值得鼓勵!

R1 是模擬你的負載,如果輸出 5V,

不過,不清楚最後為什麼把電容換成 100pF 這麼小?
頻率低、電容小的情況下,漣波會很大的,你量到的-2.2V DC是平均值,不妨再用AC電壓檔位量量看!

我們用兩個基本的物理公式看一下電容消耗與儲存的電量,並估計一下漣波的幅度

Q = I t

C =  Q / V , 即 Q = C V , V =Q / C

在 500 Hz / 50% 下,電容要 1 mS 半波之後才能補充電量
如果平均耗電只有  0.2uA , 則這個放電的半波中,需要消耗電量:
Q = I t = 0.2 uA * 1 mS = 0.2 nC       (micro*milli=10e-6*10e-3=10e-9=micro)

100 pF 電容放電 0.2 nC 時,電壓下降值是:
V = Q / C = 0.2 nC / 100 pF = 200 pC / 100 pF = 2 V
這個 2 V 就是漣波的峰對峰值(peak to peak, p-p)

這個應該大致就是你量到 DC 2.2V 的情況 (實際上大約是 1.2V ~ 3.2V)

前面會取 0.2 uA 是由於一般數位三用電表的電壓檔內阻 10M (最低價的表則多為1M)  0.2 uA = 2 V / 10 M

附加: 如果是 2V p-p 的正弦波,換算成 AC RMS 值是 0.707V , 但這裡不是正弦波,所以會有不同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高興看到回報的實驗結果,並有所發現,值得鼓勵!

R1 是模擬你的負載,如果輸出 5V,

前天回家比較晚,有點匆匆的進行電路實驗,分別測試幾種接法和不同的零件數值,當時換到4148測出時剛好電路上接的是100pF,就趕快上來編輯一下回文,後來100pF有再換成電解1uF和10uF,反而負電輸出變小,感覺電容沒充電。於是就沒有再繼續試,我想面包板導線多測量不穩定且電路大致確定了,再來打算焊洞洞板和放大電路組合看效果。

用電表看不出是什麼輸出有點麻煩,如果漣波大這個電路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