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星SAMSUNG UA43J5500AW 開機紅燈閃5下後熄滅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1-05-17):
同事的這台SAMSUNG UA43J5500AW 開機後只見紅燈閃5下然後就熄滅無任何反應,背光不亮

電視型號:UA43J5500AW
主機板型號
有爬文參考過這篇:
三星SAMSUNG UA40F5500開機紅燈閃5下然後熄滅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946-1-1.html

所以我也將面板拆掉
4排LED燈珠
用測試儀檢測發現好像有2排最中間的一顆不會亮
但是後來發現三星的維修手冊寫說將電源板與主機板的排線拆掉會讓LED強制送光,來測試有無背光,我測試結果所有44顆LED都是好的,所以背光是OK的
檢查T-con板上面的電壓也都是正常的,懷疑是主機板故障
後來去買片二手主機板回來換上就好了
繼續查修壞的主機板,主機板上的各組電壓都正常,先將EEPROM 24C512及Flash W25Q40資料燒過去看看,結果沒用
難道是EMMC的問題嗎?網路找的EMMC ISP 的pinout圖
將好的主機板上面的EMMC資料讀出來
重新寫入EMMC資料到壞的主機板
送電開機,有畫面了
完修

网友:
器材專業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真的專業
恭喜完修

网友:
看到要拆55吋大尺寸的面板真的是要很細心,大大的拆機工具、LED測試檢測儀及RT809H的編程器一應俱全
維修起來更是得心應手,不知大大在讀取及燒入EMMC 資料是用飛線連接主機板上的ISP 的pinout點還是有其他的方式?

楼主:
我是用飛線連接主機板上的ISP pinout點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維修實例分享,謝謝!

网友:
很專業的維修,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飛線連接主機板上的ISP pinout點

感謝回覆,也恭喜完修!!

网友:
神仙啊!佩服!

网友:
怎樣找EMMC ISP的接點?謝謝你

楼主:
花了一點時間在Google上搜尋到的

网友:
EMMC 我記得就是SD卡,有賣轉接治具可以將EMMC 變成SD插到讀卡機讀取。不過EMMC 會資料有問題需要重新燒錄,好奇怪....難道正在寫資料時剛好停電了.....

楼主:
在YouTube可看到許多的三星電視問題都是與NAND Flash或是eMMC有關係,很多手機也都有eMMC可是好像沒有電視這麼容易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