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家浴室的改裝

楼主(2021-05-17):
我家會改裝浴室的原因是因為讓外傭比較好照顧小孩,避免危險的問題,不過我對改裝浴室沒有什麼經驗,只能先讓做輔具的人員規劃。
下圖是拆掉按摩浴缸的照片。

上圖可看出角落的牆壁少了一些壁磚,壁磚下也留下一條紅磚,我把特寫貼在下圖,重貼磁磚如紅框。

最後地上留下當初按摩浴缸的冷、熱出水孔及一個電源線的軟蛇管,還有一個洩水孔沒有拍到。

因為我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需求,規劃的人員是建議如下︰

參考下圖︰

紫框部份安裝淋浴龍頭。
冷熱水管重新配管,地板做暗管(黃框),牆壁明管(綠框)。
紅框部份裝上防臭排水蓋,地磚10片+防水處理+水泥打底。
壁磚20片。

請問有經驗的會員,我應該要求或注意那些細節?

网友A:
防水層要做好,
施工前最好去跟樓下鄰居照會拍照,
如果本來就有漏水剛好這次搞定,
如果施工完才漏也可以找廠商補救,
不用在那告來告去.

不要問我為什麼這麼清楚,
千萬不要問,
你會怕.

网友:
既然地板的要做暗管了
建議牆壁上的也做暗管 因都要打地板了 牆壁一起打沒差多少 又多2片瓷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水層要做好,
施工前最好去跟樓下鄰居照會拍照,
如果本來就有漏水剛好這次搞定,

上次有 遇到 樓上整修 地板

我的 電腦桌  下起小雨 ~

還好我有 即時 處置 不然那台 電腦 早就掛了~

网友B:
紫框部份安裝淋浴龍頭會不會太低了些?

网友C:
小弟覺得既然都要敲牆壁及補貼磁磚
1.綠框應一併做成暗管,不知施作人員是否有其它顧慮
2.目前沒磁磚的部份應該要要敲到一個深度,上防水後在貼磁磚,避免以後滲水,外面長壁癌
3.再來就要注意改裝地板落水頭的洩水坡度會不會積水

网友:
如果住樓上又多年沒整修浴室,拜託地板要做防水、熱水管最好都換新!
我家住二樓,從過年浴室間歇性的滴水,一直到上月初才抓到,不是樓上的,而是隔壁的3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框部份安裝淋浴龍頭會不會太低了些?

水龍頭高度我是隨意標一下的,原本規劃的高度是由下往上算,第三片的壁磚中間。
不過現在有要變更原本規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覺得既然都要敲牆壁及補貼磁磚
1.綠框應一併做成暗管,不知施作人員是否有其它顧慮
2.目前沒磁磚的部份 ...

1.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何要這麼規劃?
2. 目前會有變更,會變更也是考慮到防水的問題之一,趁著這幾天疫情沒有亂跑,再想一想細節問題,我會再貼上來給大家看。
3. 那個洩水口並不是浴室坡度最低點,浴室坡度最低處的落水頭在下圖紅色箭頭底下。

楼主:
聽說這叫做壓接管,請問那一位會員有專用壓鉗可以現寶?

网友D:
我的看法是,以日後維修及防漏考量,能夠明管絕不作暗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看法是,以日後維修及防漏考量,能夠明管絕不作暗管!

內行,
能明管就明管,
能不裝潢就不要裝潢,
真的要裝潢,
維修孔也要留好留滿.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說這叫做壓接管,請問那一位會員有專用壓鉗可以現寶?

老大你去邀請黃爸來當會員啦.

底下就是壓接管.
https://youtu.be/w_-dxZ9N4-4?t=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