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線燈管PL-L電源零件型號請教

楼主(2021-05-19):
請教大大:

魚缸用的36W紫外線殺菌燈電源燒掉,板子上有兩顆不知道是npn的三極體還是N通道的mos,查一些線路好像都是NPN的,at9n50這會不會是廠商代碼

因為原廠很貴一千多,有買一個回來代用但是燈色變黃色本來是藍色的,燈管更貴了有點懷疑燈管也壞掉..

楼主:
at6159這棵也是找不到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at6159這棵也是找不到資料

AT6159
http://www.emperorsst.com/produc ... d=52&cid=001009

亞利通的產品
http://www.alitek.com.tw/product.php?classid=AC6030665856

网友:
這個東西我有修理過,記得沒錯的話是DIAC二極體(雙向導通二極體)壞掉。
在您的第一張相片中兩個黑色電容器旁邊那個藍色的二極體就是DIAC。
以上意見提供您參考~~

楼主:
我買npn來代用看看...謝謝

楼主:
at6159淘寶也沒賣..謝謝大大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買npn來代用看看...謝謝

應該不行~

就是 9N50  ~

9N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買npn來代用看看...謝謝

9N50  N-Channel MOSFET  你GOOGLE 驗證一下

....以下是不負責任 的技術討論......
若是沒招了 再來考慮 日光燈的電子安定器
例如: MPFT8-110V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101182195472
但是 要會改
你原燈座 第2與第3腳(中間兩腳) 應該是沒拉出  並且只有拉出第1與第4腳(兩邊外腳)到 原PCB 上 印刷PAM 1  與 PAM 4

修改方式
燈座 第2與第3腳  拉出來  四條線依序接到電子安定器( MPFT8-110V )的LAMP四端上

楼主:
因為是水族用的所以都灌膠封死了,無法拉線出來...mpft8我有買回來試點接1-3腳亮黄色燈嚴重發熱...只能再試試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