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不到千元的白牌大扭力電動板手~開箱

楼主(2021-05-19):
這二天買的不到千元的電動板手,光那組電池跟充電器就划算了.

雖沒有直接淘上買更便宜,但跟台灣賣家買也只貴約二佰元而己

連運費還是壓在千元以下,很便宜了..

且多了一年的保固,萬一買到機王要退也比退到大陸簡單多了.

有照明燈跟電量顯示.下面是買時賣方提供的規格.

系列: 衝擊扳手型號: 電動扳手  空載轉速:3200r/min衝擊頻率:0-5000最大扭距:1180N.m ➤扭力達1180N.m➤搭配強力輸出軸、厚實打擊塊➤打擊力量再升級➤K平台電池系統 適用K平台各種機型➤長效續航力 工作不卡卡

這總重量,算蠻輕的..

這是不含電池的空機重量

這是電池的重量

聽說這種白牌電動板手裡面塗的黃油都很少,就拆開檢查看看.

完全沒有黃油.

這裡也是,完全乾的,一點油都沒有.

拆到行星齒輪這裡才看到黃油
.

就只有這裡有塗黃油..

用噴雺式黃油全噴滿.

這裡跟裡面的軸承全噴滿黃油

打擊塊這裡也要全都噴滿.

最後再將套頭全噴滿後就能組回去了.

网友A:
最近也想加一隻備用,可否PM購買資訊,謝謝。

网友:
先等你用一年,再看看

网友B:
請問入手價多少,這種的規格大多會虛標,小弟買過稍微小隻一些的貼牌機,賣家號稱扭力1280N,結果實測輸火焰扳手,還好1隻630而已,用來拆裝一些不需150N的螺絲還滿方便的

楼主:
這是實際操作的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想加一隻備用,可否PM購買資訊,謝謝。

這個網上很好找到,千元以下的就這個賣家在賣而己,其他的全都千元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入手價多少,這種的規格大多會虛標,小弟買過稍微小隻一些的貼牌機,賣家號稱扭力1280N,結果實測輸火 ...

連運費玖佰多元,若扣去貨到付款的宅配費用,實際上這支等於買八佰多元而己
但還是沒有其他人開箱的那種不到四佰的雷x迅便宜
只是那支跟這支不是一樣的東西
不管是重量還是外觀都不一樣.所以無從比較.
這支基本上就是copy日立那支無刷電動板手,根本就一模一樣,連內部零件都相同.但價格差很大.

楼主:
就這麼一點錢不用等一年啦.
我怕是一年後這樣的價格買不到了.
我去查若只買牧田18v電池組加充電器
這二樣就要一千元了,比我買這組還貴.
我說的牧田就是上面機子附的這一組
不是牧田原廠電池,若是原廠,那是三千起跳.
我都不知道這樣賣,廠商是要賺什麼?

网友:
電池的容量與重量是成正比的,當電池芯種類都是鋰電池且電壓都是 18V 時就能直接換算概估實際容量了。
所以才有不肖商人會在裡面放鐵塊或水泥來增重的情況,與容量虛標都是一樣是欺騙的行為。

可看到牧田 3000mAH 的電池重量有 0.7Kg,6000mAH 有 0.9Kg 且體積更大。
這顆白牌電池的標示 6000 重量只有 313 克,這是什麼黑科技還是唬人的?

工業製品一定是一分錢一分貨,如果是常用或在外做工程不想出包還是買美日正廠產品比較安全,如果家用 DIY 者買陸製白牌也無可厚非。
牧田電池正品雖然比較貴但我一顆電池可以使用約五年,而陸製白牌電池就一年壽命,電量與壽命同時換算下來正廠的還比較便宜。

网友:
哈哈,在下兩個禮拜以前也買一支.
總重918g, 電池包144g.
購買連結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_u=k1qf0vha9184
買的是第一款27RMB那一支. 目前用的轉運商是10kg起跳, 每公斤10RMB.

至於性能, 下面的影片可參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連運費玖佰多元,若扣去貨到付款的宅配費用,實際上這支等於買八佰多元而己
但還是沒有其他人開箱的那種不 ...

不一樣嗎,小弟看起來覺得跟雷X迅都是大藝的貼牌機
火焰扳手有人測過扭力約250N,所以小弟用火焰扳手當對照組

小弟買的630那枝打離合器大彈簧39MM螺帽打不下來,火焰扳手3下下來,建議樓主您用後輪測扭力比較有代表性

网友:
前輪軸螺帽原廠建議最大扭力 7 KGF-M = 68.6 N-M

合理來說這個值並不大

楼主:
沒關係,我自己有六分牧田電動板手,拆卡車輪胎在用的
那支專門拿來打一般氣動打不下的羅絲用的
還有一支四分氣動在牛朋等,所以這支就當作買一支扭力大一些的起子機,
為什麼會說超划算,自己去電子街買一棵新的18650一樣是雜牌的看看一棵多少錢?
我之前為了組12V去買了三棵,一樣是雜牌,容量也差不多,花了三佰元.
這支裡面有五棵,外加保護板跟充電器,光這三樣去電子街買材料就超過七佰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樣嗎,小弟看起來覺得跟雷X迅都是大藝的貼牌機
火焰扳手有人測過扭力約250N,所以小弟用火焰扳手當對 ...

很簡單,殼不一樣, 跟雷X迅那支完全不一樣,不是光換張貼紙而己,完全沒有防滑處理,
手上若沾有機油,用那種沒有防滑處理的板手握起來很不安全.
所以會說是不一樣的東西,至於裡面的零件相不相同則不得而知.
跟這支外觀相同的,一樣整支有防滑處理的,我去淘上找,都跟在台灣買差不多價位
甚至加上運費後更貴,所以才會選擇直接跟台灣賣家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關係,我自己有六分牧田電動板手,拆卡車輪胎在用的
那支專門拿來打一般氣動打不下的羅絲用的
還有一支四分 ...

如果扭力夠用,這個價位不是超值而已,根本是卯死

用個7-8次就回本了

网友B:
網路上有人提到,這枝的扭力在馬達輸出範圍內,是靠行星齒輪前那個大彈簧控制,換彈簧就能改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有人提到,這枝的扭力在馬達輸出範圍內,是靠行星齒輪前那個大彈簧控制,換彈簧就能改扭力 ...

那個彈簧可不好拆,要有特工才能拆.

楼主:
傳動軸桿:19mm
最大緊固能力:6000(公斤‧公分)
轉速:1700(轉/分)
打擊速度:1600(次/分)
耗電量:1050瓦
重量:5公斤
全長:327毫米

這支是我的壓箱寶,去年在賊仔市買的.
一代神機,牧田六分大電炮,原本開價一千五
老閭算我整數一千,還順道送一個轉四分的氣動用轉接頭
超大扭力,拆卡車輪胎在用的專業神機
這種營業用的機絲跟火焰板手還是普通的四分電動板手
不管是力量還是耐用度都有很大的差別
業余跟專業絕對是不一樣的.
我自己也有四分的氣動板手
但拆羅絲時感受到的震動力,完全不在同一個級別
用電流表測,一按下去,電流最高測到14A
把14mm的羅絲頭整個打斷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網上很好找到,千元以下的就這個賣家在賣而己,其他的全都千元以上..

在哪一個賣場 ~找不到可以給個連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一個賣場 ~找不到可以給個連結嗎?

不能這樣做,因為若這樣做就會被人說是業配廣告
東西好用沒事,若出問題,第一個被唸的就會是我
才會說自己去找比較不會出問題.

网友D:
不知道機車輪胎打的下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機車輪胎打的下來嗎?

這裡也有人做過測試.BMW輪子鎖到110n.m一樣簡單就打下來.
也跟我這支一樣,拆下來檢查,黃油塗的非常少..
黃油這麼便宜的東西不明白為什麼要偷這個.
理由可能是因為不拆下來完全看不到,看不到的能省則省.
至少裡面的齒輪全都是鋼的,沒有像火焰板手裡面放的是塑膠齒輪.

楼主:
另外買的電池也寄來了,要打下汽車輪胎就一定要換這種電池才行
原來附的那種因為容量與最大安培數只有這種的一半
所以用原來附的那種當然打不下輪胎.

另外買的這個電池也不貴,貨到付款連運費也才伍佰多一點,打算再多買一棵做備品.

規格是完全一樣的,連充電器都能通用,差別在厚度是原來的二倍

楼主:
這是影片裡提到的往復鋸,這種跟網上賣的那些是不一樣的東西,這是一台真正的線割機前半頭部的部位
後面原來是整個本體馬達組,但不知為什麼被廠商這樣把前半部拿出來賣了,後面是一棵17mm的羅絲頭
所以套筒插上去就能直接把電動板手變成電動往復鋸..

這個是壞了很久的無線吸塵器,做點小改裝,就能直接插牧田這棵電池來用.

网友:
工具專屬專用,才能用久,如此接跳鋸,使用上危險。電池也不要貪俗買狗鯊。用壞了再買,蓄電的介質進步神速,說不定明年價格只剩一半,買來備用不值得。如有失言,請宥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