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 米家檯燈

楼主(2021-05-21):
撿回來的米家檯燈已經放很久了,因為缺少 12V,4.0mm * 1.7mm 接頭的適配器。
今天剛好買到轉接頭,就先借用了路由器的12V適配器來測試。

不亮!

早就預料是這樣的結果,不然怎麼會被遺棄。
先上網路去找了拆機維修的資料,看來拆該不難,依樣畫葫蘆。

1. 拆開3個膠條,各有一個螺絲,全數拆下。

2. DC輸入母座的電路板,有一側有固定螺絲,另一側是外殼螺絲孔,上個步驟拆掉所以是空位。拆下這個板子

3. 看到 DC座的正極腳沒站穩,用電表量和輸出排線端不導通。補上焊錫,量測嗶嗶響,接通了。

4. 插電亮燈。完修,沒想到這麼軟,給自己拍拍手,終於有機會發維修文了。

网友:
恭喜完修,第一次貼圖就正確~值得鼓勵

网友A:
我有買山寨樹莓派,
名為香橙派,
他DC頭就是4.0*1.7的,
我是直接焊線出來改成5.5*2.1的,
方便多了.

网友B:
恭喜完修
想請問版主是去哪裡撿的
我也想去撿看看

网友C:
如果有撿到而且修好的,請再通知我一下.........

网友:
IoT遙控的, 撿到1000元, 厲害的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買山寨樹莓派,
名為香橙派,
他DC頭就是4.0*1.7的,

轉接頭只花 20元。
主板上面DC座的右邊有預留點,可以直接焊線上去,我手拙,怕越修越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撿到而且修好的,請再通知我一下.........

我原本是打算加買個 5V(USB)轉12V的升壓裝置備用,這樣就可以用行動電源供電。
不過沒有急迫需求,畢竟我家是 H組 ,應該不會停電。

wish 大,有需要的話這台可以直接寄給你,但是缺 12V適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想請問版主是去哪裡撿的
我也想去撿看看

你要多扶老先生、老太太過馬路,累積夠點數,他們就會告訴你去哪裡撿。

网友D:
買這我覺得有點上了賊船。
讀書寫字不夠亮。後來小米不是自知理虧,改款了?
最後,也算廢物利用,拜有無段調整亮度之賜,調低亮度當夜燈開整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這我覺得有點上了賊船。
讀書寫字不夠亮。後來小米不是自知理虧,改款了?
最後,也算廢物利用,拜有無段 ...

應該沒有什麼改。

官網的圖片看來就是照明範圍有限,亮度適合補光或是暗室閱讀。
所以想把它改成停電時的緊急照明用途。

米家 LED 智慧檯燈 1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應該沒有什麼改。

官網的圖片看來就是照明範圍有限,亮度適合補光或是暗室閱讀。

一點進去看,有改了。
森77~

1S比前一代,中心照度值提高了66%。
我這台就是前一代。

网友E:
想要修東修西,住家附近的回收場打好關係,請他們把外觀良好的物品留下來,保證花樣繁多,修到手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點進去看,有改了。
森77~

可以理解獅子大的怒氣。

研究了一下規格,米家 LED 智慧檯燈 1S (MJTD01SYL)光通量為520lm,米家 LED 智慧檯燈(MJTD01YL)光通量為300lm。
我這台就是前一代的 MJTD01YL,測試真的不太亮。
看我的第四張照片就知道,看不太出來有點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想要修東修西,住家附近的回收場打好關係,請他們把外觀良好的物品留下來,保證花樣繁多,修到手軟。 ...

我們住台北地區,年青的買來用不到或壞了,直接就丟了,老人嫌浪費回收堆滿屋多的是,時代的眼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們住台北地區,年青的買來用不到或壞了,直接就丟了,老人嫌浪費回收堆滿屋多的是,時代的眼淚…{:8_55 ...

真的是這樣,被丟掉的不少是堪用的物品。

在台北常見被丟掉都是規格退流行了,特別是路由器很多。
上次撿到一台比我自用的規格還好的雙頻路由器,立刻更換使用。

這次是撿到少見的故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們住台北地區,年青的買來用不到或壞了,直接就丟了,老人嫌浪費回收堆滿屋多的是,時代的眼淚…{:8_55 ...

住台北?學生放暑假就有一波丟棄潮,顧在學生宿舍外,不用修,撿都撿到手軟。

网友:
恭喜完修,可以修到各式各樣不同的東西,生活會蠻有樂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