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ios me 修改問題

楼主(2021-05-21):
機器板號 tp410ua rev:2.0

原機bios(檔名abios) 有問題 網路抓了一個可以15秒亮機  (檔名bbios) 想說利用痞酷論壇的ME Analyzer  + Flash Image Tool 修改me

但是用Flash Image Tool 開啟 可亮機BIOS 顯示 ERROR

bbios.part1.rar (2 MB, 下載次數: 5) bbios.part2.rar (2 MB, 下載次數: 4) bbios.part3.rar (1.69 MB, 下載次數: 4)

abios.part1.rar (2 MB, 下載次數: 5) abios.part2.rar (2 MB, 下載次數: 5) abios.part3.rar (1.82 MB, 下載次數: 4)

1.82 MB, 下載次數: 4

2 MB, 下載次數: 3

2 MB, 下載次數: 3

网友A:
可能 Flash Image Tool 版本沒對應正確,等獅子魚大大大大大回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 Flash Image Tool 版本沒對應正確,等獅子魚大大大大大回你了

應該跟大俠說的版本不對
試試這版11的
Flash Image Tool.rar (5.19 MB, 下載次數: 19)

楼主:
另外想請教一下 如果原機的BIOS 有問題 那原機的ME 也有可能有問題嗎?

因為有用 可亮機的BIOS 去除不相容ME 加上原機的ME 這方式是否會有問題?

純淨的ME各版本有的下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想請教一下 如果原機的BIOS 有問題 那原機的ME 也有可能有問題嗎?

因為有用 可亮機的BIOS 去除不相容M ...

通常是ME部分損壞比較多 BIOS部分比較不會壞 所以都叫你們把備份的傳上來修改
這篇有連結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261-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