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問ASUS P106-100上一顆IC的型號?..

楼主(2021-05-21):
請問圖中PU2的完整型號是?...
用看出來的字去查沒下文..
"08=S0Q"

网友:
貼圖出現檔名違規囉~~~三小時內可以改

网友:
查詢1080Ti schematic by q7979大大,比較接近RT7296這顆。

是否正確就自行量測看看對應腳位是否符合PDF規範。

瞎子摸象~我認為這顆元件會故障的機率偏低。

補充內容 (2021-5-24 09:26 AM):
話說這位仁兄過去發文好像都是『射後不理型』,最少要feedback、加分給對方表示尊重。

网友:
RT7296F 丝印08= SOT23-8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