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486主機板的電容去哪裡了?

楼主(2021-05-23):
逛網逛到486年代的主機板,仔細一看,主機板上的電容去哪裡了?
這....這滑鼠要接哪裡啊?

圖片出處: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_umc-contek-foxconn_motherboard_with_486dx2-66_and_ram.vlb-far.jpg

网友:
486的滑鼠應該是接 RS232 COM PORT.

网友:
那時候主板沒VRM焦點擺在  CPU 供電電壓 5V/3.3V
同時CPU 座也防錯避免3.3V 的CPU  放在5V 上
那時在玩改基板 CPU 供電電壓換 5V/3.3V  關係著 DX /2/3/4
這世代 電容還不是焦點

當主板上出現 VRM 的後世代設計   電容問題才漸漸浮上

鍵盤是大AT頭 估計這時  MOUSE 是 DB9頭(RS232)

网友A:
怎麼只有想到滑鼠,有沒有發現螢幕要接哪裡

网友B:
印象中大部份486CPU供電電壓是5V, 直接由電源供應器P8P9連接器供應. 所以板上只有MLCC

那時代的主板什麼都要外接介面卡, RS232, 印表埠, 音效, 連硬軟碟都要...
後來才慢慢的收到主板上OnBoard

网友:
RS232 接滑鼠(用滾球的),好像是主機板上面有serial port接腳可以拉線到機殼。
(修正一下,是 multi I/O card)

鍵盤的插孔特別大顆,比 PS/2 還要大一 倍。

网友:
剛好手邊還留有一片 486 的下世代 Intel Pentium MMX 的 HP 原裝主機板。
會留下這片主板不只是因為他是 HP 品牌(也是在台灣代工的)是他是 All-in-One 主板(當時傳統都要靠卡板)
整體看起來就是很順眼,用料也很合理。

Intel Pentium MMX 的核心電源是 2.8V 所以在板上要提供一組降壓的穩壓電源,一般都是放在 CPU 旁邊。
這塊 HP 主板用了兩顆 1500uF 的日製大電容器,這種高大上的電容器比那些迷你型的耐用太多了。

同時期的 ASUS 主板用的是台製電容,後來這些台廠電解電容拼價拚的太狠品質也跟著拼下去,才會有幾個品牌中招慢慢消失在這市場。
這是網路找來的圖,仔細一看左下角那顆也鼓漲了。

网友C:
我只有處理器,沒有主機板 下面年紀都超過20年了...

以前 cache 在主機板上,CPU旁邊那兩顆大IC,後來都內建到CPU內了,

好像在 Pentium 4 那一代會很在意 L2 大小,512K及1MB (130nm、90nm),後者較貴,效能也真的比較好

後來製程進步,CPU 越來越快,也就沒怎麼在意 L2 了

--
左上是 Cyrix 6x86MX-PR200 處理器

网友:
386 486的CPU,在上次的黃金高檔時,都給朋友兩兄弟了,其中一個淀淀的,一個要拿3千給我,不過我沒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處理器,沒有主機板 下面年紀都超過20年了...

以前 cache 在主機板上,CPU旁邊那兩顆大I ...

要好好保存,別像我賣光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好好保存,別像我賣光光了。

留著只能當紀念,目前應該賣不了什麼$$,剛查了一下中間那顆 DX-40,1993年,有28年了

我也忘記這些CPU的來源,20幾年前放進一個紙箱之後,就堆在某個空間裡,直到這幾年才翻出來

网友E:
8088/86到現在的主機板我機乎每個世代都有留一片...
說真的後來想一想也沒有什麼用...
應該是還有些價錢時把他賣掉或是送人~

网友:
開個玩笑, 除了CPU老古董, 大家年紀好像也都不小了。

网友:
那黃色的就是電容阿
坦質電容 有極性的喔

网友:
這些主版,都是早期伴唱機用料,所以沒滑鼠裝置,螢幕輸出是由ISA顯示卡輸出端有AV,VGA,486,586 主機版大部份都是用在伴唱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大部份486CPU供電電壓是5V, 直接由電源供應器P8P9連接器供應. 所以板上只有MLCC

那時代的主板什麼都 ...

+1
486 CPU 的電壓都是電源供應器直接供應,所以主機板上的坦電大多只是用來濾漣波
586以後電壓不同於電源供應器, 這時候主機板才有降壓模組 才開始有大量的電容
可以蒐圖 GA-586TX3 (當年幫同學升級的主機板型號)

RS232, 印表埠,連硬軟碟  通常整合在一張 簡稱 SUPER I/O 卡上
音效卡則是獨立的,例如 摩奇音效卡  創巨的聲霸卡 (Sound Blaster Card)
網路卡也是獨立的介面卡 (這個時候 網路卡普遍還是同軸電纜的匯流排網路)
586以後開始才慢慢把這些介面卡整合進主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88/86到現在的主機板我機乎每個世代都有留一片...
說真的後來想一想也沒有什麼用...
應該是還有些價錢時 ...

不要丟阿, 我也是留了一些後來丟光光,
現在超後悔, 想測試 ISA/PCI 介面卡都無法測

网友F:
電腦系統架構演進到486末期(DX2-66).....開始出現了以下創新

1.CPU供電開始有核心電壓、I/O電壓兩種,286~486中期都是單一電壓供電(5/3.3V),直到486
DX2-66末期出現了雙電壓供電。這時候CPU供電還是線性降壓設計,讓使用者按照需求跳jumper
去設定電壓值.......然後到PENTIUM時代中期(P-100)後開始有了VRM設計,交換式供電提供多種
核心電壓設定範圍,讓SOCKET7架構的IINTER、AMD、賽瑞士、IDT甚麼的CPU都能被廣泛支援..

2.從286開始到386、486中期,主機板上只提供CPU、RMA安裝,所有的I/O功能均需要透過介面
卡來運作,基本的磁碟安裝介面就是IDE擴充卡、SCSI介面卡、音效卡、網路卡(很少用除非你架
區域網路才會用到)、顯示卡<VGA>、俗稱2S1P的多功能I/O卡<提供兩個RS232接滑鼠+1LPT接
印表機>..........

486中期之後系統架構出現了所謂的"晶片組"設計概念,由VIA、SIS、ALI三家公司開發出整合上述
磁碟介面(2個FDD+2個IDE)、2S1P I/O卡、鍵盤(大AT~小PS/2)......的南僑晶片,還有整合記憶體
控制介面、擴充槽匯流排介面的北橋晶片組........主機板製造商只要採購晶片組就能很快設計出成本
,不用設計那麼大張的PCB.....所有功能靠晶片組統整濃縮起來...組一台電腦就剩下顯示卡、音效卡
兩種基本必裝的卡,其他額外功能按照個人需求擴充.....

後來INTEL就自己跳下來玩晶片組當領頭羊了~~~~~台灣三家晶片組廠商則是緊追規格,做第二種
選擇........讓大家有更實惠的選擇,而且效能還不一定比較差

接下來就是應付辦公室需求,開始有板廠ON BOARD顯示晶片,這種設計很適合文書用途的電腦,當
時有間經典的廠商 PC CHIPS(明制)生產內建顯示卡、音效卡的主機板,讓辦公文書電腦、入門級電腦
成本得以壓低。CPU裝好記憶體插一插,硬碟、光碟接好就能出一台"多媒體電腦"......擺在店家門口撥
VCD......買回去就可以踩死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電腦系統架構演進到486末期(DX2-66).....開始出現了以下創新

1.CPU供電開始有核心電壓、I/O電壓兩種,286~ ...

後期PC CHIPS(鑫明)蔣國明入主ECS後, 還弄出連AMD CPU跟記憶體都內建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後期PC CHIPS(鑫明)蔣國明入主ECS後, 還弄出連AMD CPU跟記憶體都內建的主板...

那個時候他們的主機板風行一時阿~~~~~讓店家少掉好多成本,一塊板子就搞定了....

對於入門等級、文書用途的消費者是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麼只有想到滑鼠,有沒有發現螢幕要接哪裡

那時期的都不是內建的.都外插VGA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