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 SMD 貼片 是 電容 電阻 我也搞不清楚

楼主(2021-05-23):
當初看到痞友在送,我就要了,發現這應該是機器在打的吧,有需要,整箱都拿去吧,

補充內容 (2021-5-30 11:02 PM):
已送出了

网友A:
今天的顯示卡掛了 一顆貼片不知是電阻還是電容燒毀

不知這箱裡面有沒有?
看了背面 應該是電容

网友B:
我排隊
來分類看看
需7-11寄件

网友:
不知道是那位高手設計出這種東西,有燒毀的可能,直接燒焦就算了,能不能換另外說,有的是外觀如常…我現在用的小海螺,撿到時原先是不開機,怎麼充電都是一樣,後來想說可能電池壞掉了,併一顆上去,一開機,有顆貼片電容整個慢慢變成了紅色,還持續了好久,把那顆移除後就可以開機了,重點是,原先的電池還是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的顯示卡掛了 一顆貼片不知是電阻還是電容燒毀

通常是MLCC,移除後要確認短路是否存在?

网友:
這個量除非是生產的人才用的完,一般維修用可能要用到下輩子.
建議每種剪下一段,可以分給數十位痞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排隊
來分類看看
需7-11寄件

用郵局寄,行嗎,

网友:
目前疫情時期 用郵寄當然求之不得 不用出門去取貨

寄送處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392-1-1.html

煩請雨大PM運費轉帳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