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烏骨雞學姐的Dyson 手持風扇壞了

楼主(2021-05-24):
Dyson!Dyson!Dyson!Dyson!Dyson!Dyson!Dyson!

看到Dyson 嚇到了吧!我還以為她買了一台,結果是這一台。

原來她以為沒扇頁就是Dyson,故障原因就是不轉了,話說這台山塞Dyson 很難拆。

可以整個拿出來,先充電一陣子看看。

按開關會通電,但是馬達不轉。

往風扇撥了一下就轉了。

馬達沒有卡住,只是每次都要用手轉一下,三段調速也正常,她問我能不能修?

我跟她說這種產品基本上就不實用,我也沒有馬達可換,就回收丟了吧!
市面上電子垃圾這麼多不是沒原因.......

网友:
這可以改很多功能,就看手邊有什麼材料可改。

改接 LED 燈珠板就變成手電筒,最近常停電。

网友:
線圈 有一組燒了 ?

老大 自繞  敲碗 等待~

网友A:
老大這個應該能修說~
找支原子筆的筆芯管切一小段套在馬達的軸心就好了說~
軸心座擴孔偏移了~

网友B:
看來是傳說中的空心杯馬達,一顆40左右~這個風扇一個200~參考一下~
https://kknews.cc/zh-tw/news/r6xzpar.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這個應該能修說~
找支原子筆的筆芯管切一小段套在馬達的軸心就好了說~
軸心座擴孔偏移了~ ...

你是開玩笑的吧!這個馬達的軸心只有1mm,馬達本體可以參考一樓最後一張照片,我測量馬達本體直徑大約是8mm,我都快看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是傳說中的空心杯馬達,一顆40左右~這個風扇一個200~參考一下~
https://kknews.cc/zh-tw/news/r6xzp ...

哈哈!這個風扇就算買新馬達來換,我看也沒啥用處,還不如學楚留香拿支扇子搧還比較有用。

网友:
這種的風扇我也有1隻....不過我那個是拆不下來的...只能暴力破壞...

偷偷跟老大說一下...
把殼拆了之後...吹起來風量還比較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