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騰粉紅風扇斷頭維修實例

楼主(2021-05-24):
這支風扇也不知道烏骨雞學姐從那裡弄來的,整支粉紅色的,扇頁還是鋁的,不要看小小一台,馬達很有力,吹起來夏夏叫。

有看到下圖的裂痕嗎?就是斷在那裡,烏骨雞學姐拿起膠帶就要纏上了,我趕緊喊停,鑽孔鎖一支螺絲。

看看能撐多久?

我家的風扇好像越來越多支,壞了就修,都不買新的,難怪台灣經濟好不起來。

网友:
金屬扇葉 不多見

网友A:
我家有台 工業級的 也是鋁製風扇~

整台有點重量 ~

放門口當通風扇效果還不錯~

网友:
修一修,能用則用

网友B:
點上快乾.螺絲上下加個白鐵束環比較妥.裂那麼大了

网友C:
加2條粗一點的束帶加強一下也可以

网友D:
我家風扇也愈來愈多~害我一直被唸~現在看到喜歡的風扇都不能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台 工業級的 也是鋁製風扇~

整台有點重量 ~

我覺得鋁製扇葉也有缺點,像要拆下清洗就很容易壓到變形,一但變形就很難手工回復,用塑膠的反而沒有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上快乾.螺絲上下加個白鐵束環比較妥.裂那麼大了

你是說這種東西嗎?

買這個還要花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2條粗一點的束帶加強一下也可以

長久以來,你的簽名檔那句"只要是實話我都能接受.",我每次看到都覺得很有道理,但是做的到的人卻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風扇也愈來愈多~害我一直被唸~現在看到喜歡的風扇都不能買  ...

多少年了,在經濟發展的面前,什麼都可以犧牲,不用先知的預言,用膝蓋想就知道人類的未來下場會很悲慘。

网友:
以節能考慮,推薦品諾 16吋DC馬達遙控立扇
開機4檔10W,最大27W, 估算一年還本

遙控功能長輩使用很滿意,聲音小

网友:
    白鐵束環有多種.買便宜能用的就行.價錢還沒有一杯飲料錢.......我家的電扇命不好.2台都壞在俯仰螺絲處塑膠.都是開花型破碎.不過我都只是買500左右的便宜貨.平常洗扇葉就軸心順便噴點黃油.用了10多年還堪用.偶而不轉也是換個啟動電容就工作了.

网友:
癖酷網友家裡永遠都有很多電風扇

网友E:
惠騰的風扇馬達多半是鋁線,用不了多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惠騰的風扇馬達多半是鋁線,用不了多久!

請問怎麼判斷馬達裡面是否真正銅線?或是判斷馬達好壞?
或是說一般去大賣場買的1000內的電扇,怎麼選擇哪家馬達比較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長久以來,你的簽名檔那句"只要是實話我都能接受.",我每次看到都覺得很有道理,但是做的到的人卻不多。

就是不容易做到才會時時提醒我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年了,在經濟發展的面前,什麼都可以犧牲,不用先知的預言,用膝蓋想就知道人類的未來下場會很悲慘。 ...

光看每年的圾垃量大概想像得出來.

网友:
賣場其實還蠻多金屬扇葉的風扇
但是不敢買.

因為之前阿姆說過有人手伸進去被扇葉打到的慘劇
為了家裡的屁孩,還是只能用塑膠扇葉

网友:
趁那塑膠還完整 上一層ab塑鋼土 外加一皮可樂罐子的鋁皮 免維護10年 這樣加個螺絲更容易破壞那塑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怎麼判斷馬達裡面是否真正銅線?或是判斷馬達好壞?
或是說一般去大賣場買的1000內的電扇,怎麼選擇哪 ...

從外觀當然是無法分辨,都是壞了以後被送到回收場拆解發現的,以前就有業者來促銷,價格便宜,同事多人購買,壞了才發現ˋˋ無法維修!
品牌,重量,塑膠比例,都可以當購買參考,廉價的電風扇通常有網罩鐵線較疏,較細,塑膠比例ˋ較高,重量較輕,看不到的部分,如線圈沒有溫度保險絲,馬達外殼是沖壓鐵皮非鋁製,自潤軸承吸油棉不完整的問題。

网友:
明明就是偷懶的修法,
但是我知道WISH 一定會說 ..  簡單的事情不要搞的太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