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改善投影機熱風排出口

楼主(2021-05-24):
會議室使用桌上型投影機常常有一個困擾,操作時會吹出一股熱風,會議桌不大,坐在出風方向的位置很不舒服。

以前勉強用文件夾擋住熱氣,有些厭煩,便幫投影機加個「煙囪」,會議後我簡單測量溫度,大概有55℃以上。

投影機右前側熱氣排出口

給投影機加上「煙囪」

「煙囪」內部

网友:
一般的做法都會把投影機裝到天花板下方。

网友:
放桌上,一般人碰得到的投影機,問題會很多
一下接觸不良,一下電源線被拔掉,一下訊號線被拔掉,一下設定跑掉................
掛天花板 這些問題少一半以上

网友:
米之前幫公司裝投影機在輕鋼架上,結果公司沒有買遙控器,每次改設定都想罵人,還有接線常常不聽話,所以還是放桌上好,有問題馬上可以排除

楼主:
能擋開熱氣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