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手冊] ASUS F3U 點位圖

楼主(2021-05-25):
(图片)

网友A:
問題求助  ( 二手 有人修過的板 )

有開機過 後 又不起動  - 開機過時量 3V 5V 都正常 , 開關鍵有 3.3V

PS51020 好的 無 3V , 5V (沒溫度)  - EN 腳 0 V

看不出是哪裡控制 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求助  ( 二手 有人修過的板 )

有開機過 後 又不起動  - 開機過時量 3V 5V 都正常 , 開關鍵有 3.3V

可參考第81頁電路圖
有更換TPS51020嗎
TPS51020工作原理,首先有  VIN  18V供電,和相當於SHDN的DDR18V供電,  供電有了後會產生vreg5  5V的線性電壓,如果沒有可能是後級有短路,先量一下電感有沒有短路,如果沒短,查VBST1,和VBST2,有沒有4,5V的電壓,VBST腳是通過一個電容連在電感上的,VBST的電壓是通過一個二極管連到VREG5過來的,後級有短路的話會通過一個電容拉低VBST的電壓,有了這4點的電壓才會有後面的REF  2,5V的電壓,vreg5  的5V電壓沒有的話REF2.5V是沒有的,然後有3V5V的開啟電壓, ENBL1, ENBL2 開啟電壓是3.2V,同時還有VREG5IN的5V電壓是從外面發給TPS51020的,,    有了以上的條件3V5V就會輸出了。之後發出PGOOD電壓。             還有一個6腳的DDR ,AC-BAT-SYS 18V的供電,如果沒有會不出5V的線性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參考第81頁電路圖
有更換TPS51020嗎
TPS51020工作原理,首先有  VIN  18V供電,和相當於SHDN的DDR18V ...

有換過 PS51020 一樣  也確認過 ps51020 是好的

VBST1,和VBST2,都有4.5V的電壓  VREG5 也有 5v

第 8 腳 REF  2,5V 就是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