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買鋁條幫筆記型電腦散熱

楼主(2021-05-26):
建築 #挖礦筆電 的 #散熱大陣
全 #鋁條 大陣
為什麼要用鋁?
因為 #鋁 比 #銅 便宜阿

网友A:
用於架高筆電來提高氣流量???

网友:
應該是拆殼.機板上直接貼更大更多的散熱鋁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於架高筆電來提高氣流量???

直接丟上面

网友:
有點看不懂?

网友:
看起來是直接放在筆電上面輔助散(吸)熱?

网友B:
直接買台風扇吹落去散熱更快 !

网友:
把風扇排墊在上下2層設備間
一抽一吸
上下 2 個設備都不會過熱

网友:
插一個USB小風扇一邊用一邊吹,效果是不是會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買台風扇吹落去散熱更快 !

不要講出來

网友:
把風扇清一清
散熱膏換新比較快一點!!!

楼主:
對阿 我用兩台風扇吹唷
挖礦筆電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