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z68ap-d3 開機重啟無畫面,求點位圖

楼主(2021-05-26):
前輩們好
這塊板子上電開機 原本會跑碼一下子,然後重啟
後來上電開機量測 U15的時候有阿斯到
就變成開機不跑碼,重啟
跪求此板點位圖
感謝大家

网友:
電路圖:

P67 的零件圖,有點像應該可以參考
GA-P67A-D3-B3 Rev.2.0.pdf (191.77 KB, 下載次數: 46)

楼主:
上電跑兩次碼之後

Q30 Q33 兩顆的

1跟3腳皆無電壓,兩顆第3腳打地都是短路
拆掉也是短路

請問大大這電壓大概是怎麼跑的

网友A:
這2個管子給南橋供電,若拆掉打值還是短,就要考慮南橋,請問目前打第3腳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2個管子給南橋供電,若拆掉打值還是短,就要考慮南橋,請問目前打第3腳的阻值是多少? ...

第三隻腳 .013 蜂鳴器會叫
拿正常 GA-PH67A-D3-B3 是.038
目前還找不到短路的元件,有可能是南橋的問題嗎??
補張剛量的橋供電,Q30跟Q33瞬間有電的電壓好像也沒問題
LM324換過問題一樣,

网友A:
嗯嗯,南橋阻值在40-80之間都算正常 ...或者能燒機看看,在Q33的3腳接上0.3v(0.3-1v) 摸看看南橋週邊或南橋本身是否發燒..這樣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南橋阻值在40-80之間都算正常 ...或者能燒機看看,在Q33的3腳接上0.3v(0.3-1v) 摸看看南橋週邊或南橋 ...

請問可以從別的待機電壓點位。飛過來試嗎

補充內容 (2021-6-22 09:52 PM):
南橋小電容接短路,應該是燒掉了。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