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電風扇簡易維修心得分享

楼主(2021-05-26):
本次主角是一台三段機械開關電風扇,故障現象是不啟動,首先檢查馬達軸承是否卡住,若是卡住則還需進一步檢查溫度保險絲是否熔斷,請參考

簡單構造電風扇修理.7/16更新 - Mobile01

否則繼續檢查馬達接線,馬達屬於最常見的三段式單相交流電機,只有五條接線,分別連接交流電源,啟動電容和三段開關,由於啟動電容最常故障,所以先以烙鐵或斜口鉗斷開啟動電容任一腳,再以三用電錶電阻檔檢查原本連接電容兩端的電線,此時檢查的是主繞組(運行繞組加溫度保險絲)和副繞組(啟動繞組)的串聯電阻,如果有數據,代表繞組沒有燒斷,如果呈現斷路,則先檢查副繞組的電阻值,觀察原本電容兩端的接線,其一連接馬達和交流電源,這一端連接主繞組,另一端單獨連接馬達則是連接副繞組,而主繞組和副繞組的串接點就是連接最高速開關的接線,如果副繞組有數據,那麼很可能就是串聯主繞組的溫度保險絲熔斷,如果都正常,則繼續檢查啟動電容的容值,一般家用電風扇並無反轉開關,所以啟動電容串聯的是副繞組,從接線研判主副繞組需留意此區別,另外一個技巧是通常副繞組的電阻值會大於主繞組。本次的故障原因是電容接線冷焊脫落,在檢查各零件均正常後,以電烙鐵補焊修復。

補充,本次使用的「數字萬用表」是從淘寶購買的「華普儀器 HoldPeak 890CN」,當初購買金額約人民幣99元,不含運費,由於本人只是業餘玩家,不重視精度,只重視功能和C/P值,所以挑選此款,追求精度者應該會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以下最後兩張圖片引用自網路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
首先謝謝你分享一篇精彩的維修實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