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Y520 開機後無logo畫面 不能進BIOS

楼主(2021-05-26):
目前問題 : 開機後 1.電源燈保持恆亮  (長按電源鍵可以強制關機) (硬碟有運作聲)
                           2.鍵盤燈亮一下就滅
                           3.風扇轉一下就停

目前測試 : 公共點阻值正常
                有待機3V 5V
                記憶體供電1.21V
                +1.0VALW供電1.01V
                顯卡NVVDD,NVVDDS供電 0.8V
                VCCIO,VCCSA供電1.01V
                FBVDDQ供電1.35V

目前CPU 的 VCCGFXCORE 和 VCCCPUCORE 沒有電壓產生

有點沒有方向 求助大大們

刷完的U115和UC3的BIOS後也是一樣的問題

Lenovo Legion Y520-15IKBN DY512 NM-B191 Schematic.rar (1.53 MB, 下載次數: 10)

楼主:
目前測試cpu供电芯片

16腳 VCC 5V

43腳 EN 3.3V

45腳 VR_RDY 3.3V

楼主:
重點懷疑 VCCCPUCORE和VCCGFXCORE所接觸的驅動芯片

但是有五顆測的電壓都同下  這幾顆芯片的PWM 腳位都從NCP81205MNTXG 產生應該不是CPU供电芯片損壞 求解

1腳 BST 4.94V
2腳 PWM 1.99V
3腳 EN 4.8V
4腳 VCC 5V

DRVH 0V
DRVL 0V

SW 0V

查看正常產生的VCCSA 的驅動芯片

DRVL 電壓有3.4V  (應該是產生MOS管開啟的電壓)

楼主:
今天量測7代cpu  剛好找到獅子魚大大的文章

PCH_PWROK、SYS_PWROK 皆有3.3v

那麼PCH_PWROK正常後CPU讀取BIOS中的ME程序  可能是我刷bios有問題嗎

网友:
請問樓主,單CPU芯片硬啟動過程中的(4)(5)有分2個,其中1個有長框框區隔,請問您這2個有何區別?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