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電動板手->電動砂輪機~轉接座

楼主(2021-05-26):
今天剛完成的小工具,能讓新買的這支電動板手也能變身成為電動佛連打..
.

這就是完成品,外面沒有賣這樣的東西.因為太難做了.

需先去找一棵氣動套筒,為什麼要氣動的?
因為氣動的後面有一個固定孔,以後需要用到.
做好要穿孔的位置後再拿出壓箱寶,放電機來打穿這二個洞.

為什麼不用鑽的? CR-MO ?? 別開玩笑了.

放完電後的樣子..

然後再找跟佛連打規格完全相定的羅絲也依樣打個孔就完成了.
為什麼要打孔固定?因為沒有這樣固定,你要如何穩固的接收磨東西時的側向力量?
不就磨一磨整個輪子就掉出去了..
原來佛連打上面的固定座跟固定羅絲全都能拿來這上面用.
若是要做90度切東西時,氣動套筒後面的那個孔就派上用場了
拿棵細鐵條穿過四分頭讓套筒跟四分頭完全固定住
這樣就能做90度切東西的事了,沒這樣固定
四分頭跟套筒有可能會因為力量過大松脫.
當然這個定位孔我也能用放電機自己穿出一個來.
但因為手上有多余沒用的氣動套筒,就這個來做了.

网友A:
這樣鋸片在轉動的時候不會晃動嗎?
4分接口~套筒+螺母這多有間隙~只靠插PIN這樣轉起來OK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鋸片在轉動的時候不會晃動嗎?
4分接口~套筒+螺母這多有間隙~只靠插PIN這樣轉起來OK嗎? ...

其實平面研磨時,晃動那些都沒有差別,會自動去修正.
像砂輪機砂輪隨便鎖,就算轉起來搖搖晃晃也一樣能拿來磨鐵條.

网友:
沒保護蓋,有點危險…

网友:
我覺得;用於打蠟,補土磨平好用,但要研磨金屬,轉速不夠,也不平穩。

网友B:
有創意暨執行力
動平衡問題?

楼主:
其實想像力會限制人的思考能力.
沒看過影片的人先看完影片再說.
就這點轉速,炸了又如何?
這是應急用的,不是平常每事就拿來用的.
應急用的就代表用的場合是在外面,沒地方插電的.
有得用就不錯了,還怕炸不炸?
再來一般會去用這個的人,不會像我裝砂輪片來試
而是會裝上鋼絲頭或菜瓜輪做補板金補土打磨用.
這樣的轉速與強大的扭力最適合拿來做這樣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創意暨執行力
動平衡問題?

我是覺得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我只看大方向不太會去關心細節部份.
之前這台放電機也是我用這種思考方式才研製成功,
沒人想過用這麼簡單的方式就把東西作出來.就因為想太多了.
先求有再求好,先把東西作出來再說,作不出東西來,一直在細節上打轉,一樣是一事無成.淪為空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創意暨執行力
動平衡問題?

電動扳手轉速不高,這個問題是還好啦

楼主:
這是裝上鋼刷輪進行的測試
效果真的不錯,適合在外時拿來去除鐵皮
或車子底盤排氣管一些生鏽處使用

楼主:
裝上能貼菜瓜布與水砂紙的打磨輪作測試
有了這樣寶物,能讓電動板手在戶外時多了很多的用處

楼主:
將原來的電阻做了一些改變,功率加大一倍
阻值減少到原來的一半進行測試
加工的速度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馬達轉一圈就是往前0.5mm
看到馬達前進的速度實在太爽了.

可以對比一下上次拍的影片,加工速度快了非常多.
用的銅棒是同一條,,火焰對比下火力明顯大了很多.
因為我的工件與銅棒是完全沈在水下,不像其他人是用水在沖,並不是沈在水下
所以火花看起來很大,如果我也用同樣的方式來拍,火花也會噴的金光閃閃.

网友C(2021-07-02):
引用 楼主:
將原來的電阻做了一些改變,功率加大一倍
阻值減少到原來的一半進行測試
加工的速度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poppoppop大...
請問您是怎麼做 火芯間隙偵測 與 步進馬達的前進/後退控制?
還是您仍是使用二線式馬達, 以調整電壓的方式調整馬達轉數做進料控制, 並使用雙刀繼電器做馬達正反轉控制?

牛也想來做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ppoppop大...
請問您是怎麼做 火芯間隙偵測 與 步進馬達的前進/後退控制?
還是您仍是使用二線式馬達,  ...

就只是最單純的二線式馬達,
像你說的這樣簡單而己...用步進馬達就需要控制板去做馬達控制
反而更不好做火花間細的電壓範圍監控.
其實真的很簡單,我也不明白怎麼看來看去都沒人照我當初diy的過程也成功一台?
這種控制方式真的是超級簡單,
以調整電壓的方式調整馬達轉數做進料控制, 並使用雙刀繼電器做馬達正反轉控制

這是別人根據我diy的過程劃出的電路圖

根據樓主的描述,我幫大家整理一下電路示意圖:
採用48V雙刀雙擲繼電器,用穩壓管控制啟動與關閉的電壓值,
50v以上吸合30v以下跳脫,把工作電壓控制在50-30的範圍內,
否則繼電器會到10v以下才跳脫,但這樣會很容易導致短路。
穩壓管取值
由於樓主是採用環型變壓器,有12v與52v二種輸出電壓,
整流濾波的空載輸出電壓分別是:17V和73V左右。
那麼73V-48V=25V,可以選用功率大於1W的25V穩壓管。
diy電火花
裡面用的全都是我這台上面用的規格跟接線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只是最單純的二線式馬達,
像你說的這樣簡單而己...用步進馬達就需要控制板去做馬達控制
反而更不好做火 ...

瞭解!
牛來弄個2rpm的減速馬達試試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只是最單純的二線式馬達,
像你說的這樣簡單而己...用步進馬達就需要控制板去做馬達控制
反而更不好做火 ...

很想做~還要找一堆零件~又不懂放電加工所以很多人就只看看~我也是
如果有收集整套的零件出售~很多人就會跟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想做~還要找一堆零件~又不懂放電加工所以很多人就只看看~我也是
如果有收集整套的零件出售~很多 ...

掏寶上面有成品可以買,也不貴,只是台灣沒有人引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