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42CV500G 無法開機~

楼主(2021-05-27):
這台 在看 電視 節目 中途 跳掉 (暗掉) 自動恢復 後又再一次 跳掉 (暗掉)

然後 螢幕 無顯 (無背光)  燈號 綠燈 (正常指示) 用遙控器無法 關掉 手動 按 開關 也無效~

拔電 重插  燈號 紅燈 無法 啟動 手動 遙控 都無法啟動~

以下是 測量 主板 資料~

(左接頭 由右起算)
POW_DB = 0
POW_TV =4.9V
GND
12V        =0
12V        =0
12V        =0
GND
5V1        =5.1V
GND

(中接頭 由右起算)

POW_PRO  =1.65V
POW_SIG   =0
AC_DET     =3.6V
STOP_FAN =0
POW_LCD  =0
GND
GND
12_LCD    =0
12_LCD    =0

(最右 接頭 全部無 電壓)

控制板 信號板~

不知道 有没有人  有維修手冊 可以參考 ~

我只找到 42AV500G 的~

下載後 請先刪除 後面 .ZIP ~

网友A:
曾仔大的維修文:連結

待機就有 16W 有問題,不過BLOG是沒提到修了什麼

我有找到 42CV500P,不知道一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仔大的維修文:連結

待機就有 16W 有問題,不過BLOG是沒提到修了什麼  ...

那一篇我也看了 ~

不知道所謂 没準備好 指的是什麼 ?

我自己 覺得 可能 是控制板 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一篇我也看了 ~

不知道所謂 没準備好 指的是什麼 ?

檔案第30頁,連結埠編號好像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一篇我也看了 ~

不知道所謂 没準備好 指的是什麼 ?

剛爬文了一下文,先刷韌體試試

好像是上電後會讀韌體,然後讀不過,卡在那邊無法回到待機狀態

--
站內搜索~近二年前修過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爬文了一下文,先刷韌體試試

好像是剛上電會讀韌體,然後讀不過,卡在那邊無法回到待機狀態

我也想過這個問題  但我對刷 韌體 不熟 ~

不知要怎麼做 ?

可以找出 文章嗎 ?  我參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過這個問題  但我對刷 韌體 不熟 ~

不知要怎麼做 ?

我是指你二年前修過他啦~哈哈 ,我站內搜索沒有人提供韌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檔案第30頁,連結埠編號好像一樣

但不清楚 哪個 訊號 要先準備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你二年前修過他啦~哈哈 ,我站內搜索沒有人提供韌體~

那個 就是一個 電阻 燒了~

電阻 要是 燒了 什麼 電 都没有了~

這次就傷腦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曾仔大的維修文:連結

待機就有 16W 有問題,不過BLOG是沒提到修了什麼

剛剛看了一下手冊,主機板不一樣,42CV500P的主板是 PE0532,你的是 PE0656

就刷韌體~FLASH IC 拆下來刷,不過沒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看了一下手冊,主機板不一樣,42CV500P的主板是 PE0532,你的是 PE0656

就刷韌體~FLASH IC 拆下來刷 ...

没 檔案 也没輒 ~

网友A:
這台耗電 249W........

42RV500G 也是同一塊板,不過找不到手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耗電 249W........

42RV500G 也是同一塊板,不過找不到手冊

我大概看一下 那個 POW_SIG 要先高態 ~

但 找不到是 誰 控制的 ?

网友A:
嗯,好像缺少電壓。。。。查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好像缺少電壓。。。。查查了

POW_SIG 是由 TMP86FS49AUG 發出~

當 POW_KEY ON 會由 IC500    發出 POW_SIG ~

但不知道 IC500 還需 要什麼條件 才會送出 POW_SIG ?

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OW_SIG 是由 TMP86FS49AUG 發出~

當 POW_KEY ON 會由 IC500    發出 POW_SIG ~

其他小板有先拆掉再測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小板有先拆掉再測嗎?

邏輯板  音效板  ??

我等一下 再來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小板有先拆掉再測嗎?

我昨天試了一下  是高壓板壞了~

拔除 就可以 正常 開機~

高壓板短路 ~

P.s

你給的資料 可以找到 高壓板 電路嗎 ?

网友A:
有找到使用一樣Inverter的手冊

不過沒有Inverter的電路圖,通常只有主板、電源 才有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找到使用一樣Inverter的手冊

不過沒有Inverter的電路圖,通常只有主板、電源 才有電路圖 ...

真奇怪 ~ 這是什麼機密嗎?

想說確認一下零件的數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找到使用一樣Inverter的手冊

不過沒有Inverter的電路圖,通常只有主板、電源 才有電路圖 ...

我知道原因了  因為 高壓板 使用的是 LG 公板~

所以 不是 自家的 電路板~

楼主:
直接 上網 買了 同規格的 二手高壓板~

裝上後就完修了~  (花了 45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