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Rcode app!

楼主(2021-05-27):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 ... anner.qrcode.reader

小弟目前用的最順的實名制app,給大家參考!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 ... .jack.qrcodefor1922

這個少按一次!

网友A:
iPhone使用者只要將 設定\相機\掃描行動條碼 打開, 不需要另外裝APP

网友:
android 使用 [Google 智慧鏡頭] 就可以,而且功能很多。

Google 智慧鏡頭
對準 QRCode 後按下放大鏡(搜尋)

先前傳出一些 qr code app 有問題,現在都只敢用內建的功能。

网友:
我就直接 手機內建的掃碼 傳簡訊到1922  結束

网友B:
  Android 系統的 建議有開源 (Open source) 的 APP 相對 "乾淨" 些. 如:

  Ad-free QR & Barcode Scanner (出處: Google Play)

  Binary Eye (出處: Google Pl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hone使用者只要將 設定\相機\掃描行動條碼 打開, 不需要另外裝APP

嗯,這就是之前iphone使用者可以傲視android使用者的地方之一

像我的紅米note4x內建掃條碼,就只差最後一步
掃出來的smsto: 字串,內建沒有呼叫帶出簡訊設定
所以也就是,要用內建的也可以啦,就選"複製本文"
把掃出來的字串全部複製
自己開簡訊,自行輸入傳給1922,把文字貼上,送出,也是可行
只是感覺上就繁瑣.

所以我後來還是去找了個QR SCANNER的第三方APP裝上

网友:
直接店家號碼發簡訊到1922,發多了,看後3碼就知道是那家了,直接複製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droid 系統的 建議有開源 (Open source) 的 APP 相對 "乾淨" 些. 如:

  Ad-free QR & Barcode Scanner ...

請問要怎麼查詢有開源 (Open source)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要怎麼查詢有開源 (Open source)的?

  APP 頁面說明會公開 Source code 鏈結, 作者通常多放在 GitHub 上. 會撰寫 APP & 逆向工程 的, 提取 APK 即可驗證作者有無為 APP "加料" 了.

  bluse 君提供的 "自製實聯制掃描器" 也是 開源 的 APP.

補充內容 (2021-5-28 05:14 PM):
提供- > 推薦.

楼主:
比疾管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