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UJIMARU TK-42H6D 42吋電視 更換燈珠後 背光仍不亮

楼主(2021-05-27):
沒什麼維修電視的經驗和概念,還望高手多多指點

這台是朋友送來研究的,板上也有幾篇同型號維修文章
銘牌

送來反應是背光不亮,但是待機綠燈,開機紅燈都有
拆開後,背光量測異常,於是就買了同型號燈條來換

更換後,上下兩組燈條都可以正常點亮,大約64V

上電後按開機,綠燈轉紅燈,但是背光不亮
上電量測,對地GND,一邊是24V 一邊是80V

印象以前上面會印什麼3V 5V 18V 24V,至少可以查看看哪組電壓與標示不同
不過這塊上面只有5V看得懂,5V是正常的

電源板不會量測,目前卡關,希望高手能給點提示,或是可能沒救了就放生回收了

网友A:
用手電筒照有看到影像嗎?背光有兩組,兩組你都有用LED測試儀量到64V嗎?如果LED燈珠的線沒接錯,那24V的電源就有問題,我的經驗也不多~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電筒照有看到影像嗎?背光有兩組,兩組你都有用LED測試儀量到64V嗎?如果LED燈珠的線沒接錯,那24V的電 ...

用手電筒照沒有影響,不過不曉得如何判斷面板好壞?如果面板壞了,那一直弄背光也是枉然。
兩組都有60多v,是一樣的,完全一樣的型號燈條,端子插一插而已,所以串並那些應該都不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電筒照有看到影像嗎?背光有兩組,兩組你都有用LED測試儀量到64V嗎?如果LED燈珠的線沒接錯,那24V的電 ...

目前沒有方向,唯一一個還沒處理的就是背光電壓好像不是60多
參考前輩們的文章,原廠燈條正常點亮應該30v左右
可是我的卻是60v左右,可能還是要把燈條拆出來檢查
不過從前面照片可以看到燈條的型號是完全一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沒有方向,唯一一個還沒處理的就是背光電壓好像不是60多
參考前輩們的文章,原廠燈條正常點亮應該30v ...

我猜是買到 6V 版本,熊貓LE42H35燈條XK42D12-ZC14F-01 303XK420031液晶電視LED背光燈

我查 LE42H35 主板不一樣,燈條接口也稍微不一樣

--
下面只是說明燈珠是3V
出處:連結
同一塊三合一板

网友:
樓主賴我…,在下詳看資料後…
應該是樓上楊大俠說的買錯燈條
依據維修資料,原機應為12燈、3V燈條
所以…測試儀試點,只在33V左右就可點亮
而你試點新買燈條,卻要64V,所以你買的燈條應該是6V的

兩個燈條出PIN是串聯,燈條再並聯
所以…
你的6V燈條,共計需要:128V以上才能點亮
看你量測恆流升壓,最高 只到80V,所以點不亮是正常的

你把下圖中…兩PIN串聯的電阻(0歐姆)拆掉
然後…,正接正、負接負,兩PIN並聯起來應該就可以點亮了
不過…你要注意3V燈條與6V燈條額定電流不同
點亮後…,還須注意其電流增減…
一般3V燈條額定電流較高,6V的較低,點亮後(最好是先降電流)再送電試點測試
不然…,應該是會馬上燒毀,或是不久的將來,再次不亮屏…
確記!確記!

网友C:
這台 之前修過 電壓 60V 是輸出正常! 燈珠是3V
我是買 大陸 同樣的 燈數燈條 代用 就可以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買到 6V 版本,熊貓LE42H35燈條XK42D12-ZC14F-01 303XK420031液晶電視LED背光燈

我查 LE42H35 主 ...

這個3V 6V也是我這次覺得最意外的地方,我上網搜尋「XK42D12-ZC14F-01」
很開心有完全一樣的型號我就購買了,還買原裝正品ˋ,沒想到型號一樣還有分3v 6v版本
不過從別的賣家資料看來,應該是6v燈珠,只是不曉得如何計算?(假想一條12燈是6串2並,那是只算串聯6*6=36v?)

從板子背面可以看到原始設計是兩條燈條並聯為一組,然後再去串聯另外一組
後來移除0歐電阻,加上第一組並聯第二組,也就是相當於四條並聯
非常感謝atun大熱心出手,幫忙想解套方案,才讓這台起死回生

上電之後順利點亮

獻上美女好歌一首,順利完修,再次感謝atun大
成就感滿滿,不過電視維修還是要交給專業的來處理才會省時又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 之前修過 電壓 60V 是輸出正常! 燈珠是3V
我是買 大陸 同樣的 燈數燈條 代用 就可以囉! ...

請教燈珠3V,60V是怎麼計算的嗎
我自己的理解不曉得是否正確?
如果12燈串連,一顆3V,那一條理論上是不是36V ?

网友:
用測試儀測量單顆燈珠, 顯示2~3V的就是3V燈珠! 12燈串連,一顆3V,理論是36V, 一般不會那麼高! 大概都30V上下吧!(例如單顆2.8V X 32顆 約33V左右)

网友:
這一台前年我也換過燈條...
規格印象中是1條12燈.共4條.3V
所有的4條燈條都是串聯的(主機板部分也是串聯的).只要有1個燈珠故障就會全不亮
燈條我在台中平X買的..幾百元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燈珠3V,60V是怎麼計算的嗎
我自己的理解不曉得是否正確?
如果12燈串連,一顆3V,那一條理論上是不是 ...

印象中這台 是2條燈一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