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東元TECO TL5042TRE 開機亮背光無影有聲

楼主(2021-05-27):
先上銘牌
內在照
聽客人敘述狀況應該是撿到軟的
到了現場槌了心肝
一開機不妙 TECO沒跑出來
亮背光有聲無影像
試著拔排線發現左半邊正常(這邊沒拍到)
這一刻就是拿出職人精神
往右半邊開始點名
果然心想財神爺
財神爺就到
發現一顆CD21量測剩不到1uf(照片傷眼)
所幸直接拆故障邏輯版的電容換上去
大功告成
實在是差一點判斷是面板NG
感謝指教

网友A:
請問~ 您是一顆一顆拆下來測量uF數值,還是用歐姆檔x1找出故障點? 或其他檢測方式?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您是一顆一顆拆下來測量uF數值,還是用歐姆檔x1找出故障點? 或其他檢測方式? 恭喜完修! ...

一顆一顆點名測量容值

网友:
那麼小的smt電容一顆一顆拆下來量再回銲回去,大大的眼力還很好,感謝維修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
以前的經驗常常只做到用三用電表去測貼片電容有沒有短路
今天見識了還可以測量貼片電容的容量,而修復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