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0L重刷bios亮機慢

楼主(2021-05-27):
大家好

我有一台ASUS X550L 原本不開機電流有跳變0.4A~0.9A,
檢查都有3伏與5伏待機電源,
就上網找bios來重刷看看
就可以開機但亮機就變得很慢約20秒!

板號:x550LC MAIN BOARD REV. 2.0

記憶體上的貼紙是:X550LB

原機備份BIOS:

網路上捉的:

看各位前輩有沒有辦法修改或是有適合的BIOS可以提供給我試試

网友A:
刷網路抓的好了,原本的不能開,蓋了ME也不一定能開

你網上抓的ME是有資料的,我有清掉了,ME版本 9.5.3.1520

這個是原機也有清ME

网友:
你要抓X550LB 用原機直接改比較快
大俠已經幫你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網路抓的好了,原本的不能開,蓋了ME也不一定能開

你網上抓的ME是有資料的,我有清掉了,ME版本 9.5.3.1 ...

謝謝 楊大俠與獅子魚
我今天再找時間來刷刷看

感覺改BIOS是門學問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 楊大俠與獅子魚
我今天再找時間來刷刷看

中午利用時間刷了楊大俠修改我網路捉的BIOS
一按開機鍵不到2秒就可以顯示LOGO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