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分享不花半毛錢修好二顆LED省電灯炮 ......

楼主(2021-05-28):
  圖1 : 所需工具如下 ---

  圖2 : LED灯珠燒了兩顆,直接焊接倒通 !

  圖3 : 通電測試 Ok !

  圖4 : 打洞以利散熱

  圖5 : 完成品

网友A:
我個人是覺得燈罩鑽孔應該對散熱效果不大

网友B:
牛在想, 燈罩開孔的話, LED燈的顏色會不會不一樣?
因為, 燈罩有一個功能是 "濾光"

EX: Philips的白光燈泡如果拆除內部一個軟燈罩, 會看到燈珠其實是黃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是覺得燈罩鑽孔應該對散熱效果不大

個人對燈罩鑽孔散熱的方式已做很久了,覺很散熱效果可以接受 --------

网友C:
請問燈罩打孔...
看你打的孔好像蠻大的
會不會遇過像蟲子(ex: 蟑螂 壁虎...等)爬進去 ...
導致短路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燈罩打孔...
看你打的孔好像蠻大的
會不會遇過像蟲子(ex: 蟑螂 壁虎...等)爬進去 ...

不會有蟲子,蟑螂,爬進去因為很熱!
家裏所有LED省電燈泡都用上二,三年了.

网友D:
回收了這麼多備用品,要用到什麼時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收了這麼多備用品,要用到什麼時後!呵呵

回C大大 ......
備用品還是不多,
最多的怕用不完 ------

給朋友,同事一,二百顆還怎麼多傷腦筋哦!!!

网友:
短路燈珠的就加減用啦,因為其他的燈珠狀況也差不多了,一般撐沒很久
如果是驅動壞的,而燈珠狀況還不錯的話,通常我都是降流以延長壽命,當然亮度就要犧牲一些啦

网友E:
我這樣修過幾個燈泡,結果很快就燒別顆燈珠....

後來乾脆就丟了

网友F:
謝謝分享這篇鑽孔文
期待再來一篇拆解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這樣修過幾個燈泡,結果很快就燒別顆燈珠....

後來乾脆就丟了

很快就燒別顆燈珠 , 是没錯!
但這看運氣,百分之八十可用,反正是免錢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謝謝分享這篇鑽孔文
期待再來一篇拆解維修文

拆解維修文!
好的,沒記錯的話好像還久蔡大大一個維修文 ....

网友G:
代替地球感謝你 :)
以前也常常搞 LED 燈泡維修,
後來嫌煩用平板燈就只剩下車子的 LED 燈在 DIY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代替地球感謝你 :)
以前也常常搞 LED 燈泡維修,
後來嫌煩用平板燈就只剩下車子的 LED 燈在 DIY ...

其實修LED燈珠時也就是注意!
焊台温度不要過高,温度高會把好的燈珠也燒壞 GG.......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在想, 燈罩開孔的話, LED燈的顏色會不會不一樣?
因為, 燈罩有一個功能是 "濾光"

黃色的燈珠其實不先得是黃光喔,白光也是黃色燈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