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求Lenovo y520 BIOS

楼主(2021-05-28):
如標題

小弟從量測7代CPU 工作條件PCH_PWROK 有3.3V

刷過網路上的BIOS仍然狀況依舊 開機運作不跑碼

不太懂原理  不會修改  還請大大們幫忙看一下

型號 Lenovo y520 NM-B191 Rev1.0

附上

原先備份的舊BIOS檔案

舊BIOS 檔案超過2MB沒辦法上傳

和網站找到的BIOS檔案

網路上的BIOS

檔案太大  所以我用google雲端上傳轉連結下載

网友A:
你沒分享檔案不能下載

Lenovo Legion Y520-15IKBN Model 80WK DY512 NM-B191 Rev.1.0.rar (5.18 MB, 下載次數: 9)

點位圖
Lenovo Legion Y520-15IKBN NM-B191 REV.1.0 Boardview.rar (1.72 MB, 下載次數: 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分享檔案不能下載

回獅子魚大大

已修改共用了   再麻煩試一下 ORZ

我燒錄的就是你傳的那份BIOS
因為檔案大小和名稱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獅子魚大大

已修改共用了   再麻煩試一下 ORZ

你的BIOS修改 EC的不用

你的型號是Y520-15IKBN
Y520-15IKBM
Y520-15IK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BIOS修改 EC的不用

型號是Y520-15IKBN

感謝BIOS  我燒錄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號是Y520-15IKBN

感謝BIOS  我燒錄試一下

這是官網原廠的

你的BIOS尾部可能有問題

楼主:
回獅子魚大

我先燒原廠的BIOS 開機直接掉電  開機燈秒滅 可以再次上電

燒你修改的還是一樣原本問題

所以是不是你說尾部有問題的地方有可能被隱藏掉了

其實原廠開機掉電才是原本狀況?

网友:
RTC 電池有放電嗎

楼主:
重新在刷一次原廠BIOS  不開機斷電了   奇怪

但是問題依舊

等聯想轉換接頭到了  在用電源供應器 看一下電流

网友B:
先量 ADAPTER_ID_ON# 是否為 3.3V

可能是少 ADAPTER_ID,因為要原廠變壓器,電路圖我也不一定看得懂,

圖一如果是要 ID 才會讓 +3VALW 形成通路,那就是少了 +3VALW,

有一個地方可以先將待機 +3VALWP → +3VALW 先借用,圖二 PJ601 焊接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量 ADAPTER_ID_ON# 是否為 3.3V

可能是少 ADAPTER_ID,因為要原廠變壓器,電路圖我也不一定看得懂,

回楊大俠

我是用電池接口開機的  發現接口有點鬆  壓緊接上電壓有起來  只有核心供電和集顯供電沒有起來

有看intel 7代的時序圖  PCH_PWROK 和 SYS_PWROK 各有3.3V 但是後面的時序的腳位並沒有電壓

楼主:
回獅子魚大大

對BIOS芯片不太懂

量了一下電壓發現5.6腳 0V 好像是給EC的通信

求解ORZ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獅子魚大大

對BIOS芯片不太懂

我不清楚BIOS如何運作
通常就測量1腳8腳有沒有電壓
5 6腳到EC有沒有斷線

你的BIOS應該是好的
網路上這版原機備份跟你的尾部依樣
lenovo Y520.rar (5.02 MB, 下載次數: 4)

网友:
幫樓上補圖,看有沒有斷線,四顆 0Ω 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