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KOLIN KJ-603B 除濕機過電風扇不運轉維修實例

楼主(2021-05-28):
KOLIN KJ-603B 除濕機過電風扇不運轉維修實例

1.開機風扇不運轉,壓縮機不啟動

2.型號~KOLIN KJ-603B/電路圖

3.控制板

4.風扇馬達卡死轉不動,拆開檢查馬達培林卡死

5.以拔勾拆下生鏽培林*2

6.軸心除鏽清潔後裝上新培林*2

7.檢查馬達線圈已開路不通

8.撕開線圈保護膠帶,檢測溫度保險絲(115°C/2A)已燒斷,更新備品後OK

9.風扇清潔後,組裝測試運轉正常

10.鋁鰭片清潔完成

11.組裝測試各項功能正常,消耗功率約248W

12.除濕滿水自動跳停,成功完修

网友:
完整保養示範:鋁鰭片清潔完成

网友A:
請問,檢測溫度保險絲,你是用焊的嗎,還是用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檢測溫度保險絲,你是用焊的嗎,還是用夾的

用烙鐵焊的
小技巧
溫度保險絲引腳留長一點
溫度保險絲引腳先纏繞好電線,用尖嘴鉗夾住溫度保險絲引腳靠近焊接處再焊接,導引分散熱源
也可用濕布、紙包住溫度保險絲降溫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