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大家用什麼設備來清洗冷氣空調室內機

楼主(2021-05-29):
防疫在家沒搞頭,剛好天氣熱了,想說來洗個冷氣
去年自己洗過一次,要洗到專業是一定沒有
但是至少洗掉風鼓上面那些表面看得到的也不是太難,請人家洗一台至少1500。
家裡有4台,岳母家有6台,加一加好像也可以投資一台設備,未來每年都也可以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772-1-1.html

去年覺得可以改進的地方:就是風鼓一格一格用刷子刷很久
用手持噴罐壓力小,風鼓裡面的灰塵單純水噴是很難下來的,但是要用刷的真的搞工

參考FB影片,今年覺得可以進化的有二點:
1.鰭片本來清水噴→改噴鋁潔劑
2.風鼓本來用毛刷+噴罐→改成用熱蒸氣噴頭

但是熱蒸氣機也不是太便宜,期待理想是噴了那些髒污就可以直接噴掉不用再刷
可是也有人說噴了沒什麼效,還是要擦拭~~
不曉得有沒有版友有買類似的工具來洗冷氣嗎?可否分享分享

网友:
totoro9470
沒有

室內機簡單常用/清潔劑/消毒劑/刷子/清水

室內外機就需要噴霧機或高壓水槍(需有調壓/霧化功能)視設備環境調整,要水噹噹,就要加鋁洗劑(但傷敵一千自傷八百(腐蝕性))
以上參考

网友A:
你有買罩子嗎,
用加壓馬達,不會噴的到處都是

网友:
我看成...鋁熱劑,
哎,不知在想什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有買罩子嗎,
用加壓馬達,不會噴的到處都是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有最好,有專賣的拋棄式隔塵塑膠袋張貼以防萬一,汲水到桶內或保護周邊。
大多用不上(做生意就要好歹貴賓級,人家付錢也較爽),尤其是冷卻/散熱鋁片很軟,看設備換噴頭(嘴)/調整 壓力,自吸式噴霧機,(多餘水壓會回流管流回),小到室內機大到室外水冷冷卻水塔,相容性很高,更不用說洗車,算是輕巧手提工業級又俗大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有最好,有專賣的拋棄式隔塵塑膠袋張貼以防萬一,汲水到桶內或保護周邊。
大多用不上( ...

我自己一方面想要清洗冷氣
一方面又覺得風鼓一格一格要刷,手痠又耗時

手持噴壺壓力沒辦法直接噴下風鼓上黏住的灰塵
弄一台有壓力的噴水機器不曉得實不實用
淘寶有簡單的12v的,台幣1000多,不過看追評感覺用個五次就會壞了。
台灣的看起來評價不錯,有點心動,綠巨人一套下來也要5000
好猶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買罩子嗎,
用加壓馬達,不會噴的到處都是

網路看到這個感覺很不錯,清洗起來感覺很寬敞順手,就是有點小貴
之前買淘寶整個罩起來的才幾百元

网友:
不敢用鋁潔劑。
怕洗掉藍波防銹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一方面想要清洗冷氣
一方面又覺得風鼓一格一格要刷,手痠又耗時

totoro9470 大
這個沒解,清洗有照SOP包含人力/物力/時間/技術 清洗成本是很高。
因為蒸發器很脆弱,大多鰭片式蒸發器需要通過空氣防止阻塞增加效率,清洗式為了更順暢/除汙/殺菌,用高壓噴造成鋁鰭片變形就本末倒置了。
都要刷,噴霧濕潤/在噴霧清潔劑浸潤/在清水噴霧/在噴霧消毒/在清水噴霧,這些清洗都不要大於排水管流量是最好(不阻塞)。
有附著灰塵類異物,可事先用吸塵器與刷子吸,避免碰撞鋁鰭片。
內部的滾筒(風扇)就需要噴霧機之類彎管頭(需調壓)。
正常 常清過濾網,後面的蒸發器鋁鰭片 大多可以用到機器掛掉不用清,不過還是要消毒殺菌(雖除濕卻也潮濕會生細菌,除非跑程序SOP送風/冷卻/送風/關機保持乾燥(大概沒美國時間))。
剩下是室外機,家用沒看過有過濾網(眼不見為淨),哪個就要清洗了,尤其是窗型一體式更難處理。

网友C:
有兩件事想說。

第一是,我想到很多 AD 賣什麼拖把還是什麼鍋具,好像很好用,可能也不錯,於是乎很多人買了回家,結果就是掛在牆上當裝飾的佔大部分。

第二是,冷氣可不是鍋碗瓢盆,裡面是有電路的,有電線的。我維修冷氣其中有一項工作就是,去處理給人洗壞掉進水的冷氣……

還有就是,有些機型是一定要整台拆下來洗……有些人聽到報價嚇到,我說這型號不拆下洗是沒辦法的……背後的意思就是說選到這機型算你倒楣。

网友:
我濾網是常洗

其他鰭片部份都是幾年清一清
用清潔劑噴一噴用清水沖一沖

网友:
室內機絕對不要用鋁潔劑清洗
會像#8 rex560810 大  說的 會洗掉藍波防銹層  排水塗層

洗室內機最好是拆下清洗  不拆下清洗
最少將基板跟送風馬達一定要拆下 基板怕水 馬達怕水氣

室外機最好也將散熱馬達 基板拆下
室外機要用鋁潔劑清洗 時間不要太久 噴完後一定要用高壓水柱將鋁潔劑沖洗乾淨

變頻冷氣清洗 最好讓專業的來 不然洗壞 維修費比保養費更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兩件事想說。

第一是,我想到很多 AD 賣什麼拖把還是什麼鍋具,好像很好用,可能也不錯,於是乎很多人買 ...

一般使用者沒有拆過不確定電路板+馬達是否好拆
不過噴水壺或是小型高壓噴槍不拆的話,水氣有可能會跑進去...

假如請人家來洗100分,考慮用最簡單的方法,就做下面兩件事情,不曉得大概有幾分
如果還行的話,考慮就什麼都不用買,就這樣處理就好~
1.一兩個月把濾網拆洗。
2.半年在風鼓強風運轉下,用油漆刷進去停1-2秒,另外一位用吸塵器吸減少刷掉的灰塵噴的主臥到處都是
(洗雖然很乾淨,但是放在有棉被地方,感覺一年多就回來不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使用者沒有拆過不確定電路板+馬達是否好拆
不過噴水壺或是小型高壓噴槍不拆的話,水氣有可能會跑進去 ...

通常風輪髒到很嚴重已經影響到出風的情況之下,我會教客戶用小號的油漆刷去弄乾淨,可收立竿見影之效果。

至於偷懶一點可讓風輪啟動的情況下刷。不過這種情況要特別注意的是,因為風輪很脆弱,一根金香的程度就有可能會毀掉風輪。所以刷毛要長、心要細、小手沒事別亂抖。然後,若有什麼意外而導至若干程度的財產損失時,此後果需自負。就這樣。

大部分情況其實就是風輪髒而已。如果是連蒸發器都很髒的程度的話,建議就是正規的方式來處理,當然最好是等到秋冬時期來弄。不過有這概念的人不多也是事實,夏季弄的話報價絕對不會手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使用者沒有拆過不確定電路板+馬達是否好拆
不過噴水壺或是小型高壓噴槍不拆的話,水氣有可能會跑進去 ...

totoro9470 大
馬達與電路板都是可拆的,只是各廠牌與機種,拆解有眉角,除非有人指導,端看個人領悟力。
清洗室內機,就只有面板/濾網/鰭片/鼓風輪/出風口/底盤,其他不用動。

你說的鼓風輪也可拆卸,需轉動有維修孔(內/外),卸載卡榫與螺絲等端看廠家設計,最基本出風口與底盤要卸載。

DIY與有時間,方法很多,譬如你想加熱哪就換個方式清水換熱(溫)水效果噴就出來了,至於DIY怎麼做端看個人需求(對工具需求),只能供參考,多利用網路搜尋(強烈建議用非本國文字)

下面參考看看 鼓風輪(拆卸螺絲卡榫)設計在外側的 ,也有鼓風輪內側需轉動(維修孔) ,當然也需相當工具
https://mypaper.pchome.com.tw/thyme101/post/1371583471

其他如上自行搜尋,國外DIY基礎技術多到爆,尤其歐美國家維護成本很高。
最後要注意安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使用者沒有拆過不確定電路板+馬達是否好拆
不過噴水壺或是小型高壓噴槍不拆的話,水氣有可能會跑進去 ...

內機鰭片用鋁潔劑清洗,會洗掉鰭片上的藍波塗層
這藍波塗層還有一種功能就是親水性,它能讓水滴
快速流過鰭片,遇過藍波被洗掉產生噴水現象

你知道風輪上的灰塵是如何附著上去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內機鰭片用鋁潔劑清洗,會洗掉鰭片上的藍波塗層
這藍波塗層還有一種功能就是親水性,它能讓水滴
快速流過鰭 ...

感謝專業說明~
風鼓灰塵感覺就是用完沒有開送風乾燥,直接關機,水氣結合房間棉絮造成的吧?
目前如果要用長軟毛刷+吸塵器,還是會擔心有一些灰塵直接噴到小朋友床上
本來想用這種膠帶封住,讓灰塵盡量被包起來,但是想不到怎麼包又可以清潔~~
最差大概就是用這個把整個床包住,結束整個收掉,只是一次要用掉很大面積

网友:
小弟經驗
1.下方跟4周防水先做好
2.拆下外殼
3.噴白博士或冷氣泡沫清潔劑
4.等消泡後拿枝硬毛舊牙刷順鰭片刷
5.用噴霧罐噴清水再刷
6.最後噴些清水確定沒有清潔劑殘留

重點不能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專業說明~
風鼓灰塵感覺就是用完沒有開送風乾燥,直接關機,水氣結合房間棉絮造成的吧?
目前如果要用 ...

很多人認為風輪上的灰塵是開機時吸進去的
其實不然,他是關機後被吸進ˋ去的

開機運轉時風輪不停旋轉,這時它與空氣不停的在摩擦
大家都知道摩擦會產生靜電,當冷氣關機後,室內的粉塵
就會被風輪上的靜電所吸附,電風扇的網框和葉片上的灰塵
也是如此

如果想要讓風輪上的灰塵變少,想辦法在關機時將出風口封住吧

网友E:
其實我看過leo.rain 實際在洗室內、室外機,只不過那時我在旁邊忙沒有仔細看,痞酷網會員中做冷氣業很多,看有沒有更多人要跳出來講一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實我看過leo.rain 實際在洗室內、室外機,只不過那時我在旁邊忙沒有仔細看,痞酷網會員中做冷氣業很多 ...

小弟前兩天洗公司的,
這用風槍噴下去全產線都會污染到,
所以只有用油漆刷跟樓下倉管大哥的加壓澆花器.
室外機的話就是拆下COOLING TOWER的撒水管,
把萬年水垢倒一倒,
工具只有一支老虎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弟前兩天洗公司的,
這用風槍噴下去全產線都會污染到,
所以只有用油漆刷跟樓下倉管大哥的加壓澆花器.

我看到的也不是用恐佈雷沙噴,我家的冷氣室內機是在一個通鋪的牆上,裡面東西又很多,一噴整間就完了。
我記得原本是要把室內機拆下來的,不過有螺絲崩牙拆不下來,最後是套一個袋子,然後用你說的加壓澆花噴水壺慢慢洗,這樣也是要洗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我看過leo.rain 實際在洗室內、室外機,只不過那時我在旁邊忙沒有仔細看,痞酷網會員中做冷氣業很多 ...

老大

室內機小到分離式,大到吊隱式室內機(人可以在室內機走動的,濾網好幾層比人高比人寬),還有恐怖到不想碰負壓隔離病房交換機。
小到室外機簡單氣冷,大到複雜到併式冷卻水塔都有上下水槽(可以游泳),中繼還有補水/板熱交換/管路加藥/Y型過濾器清洗/各式閥件切換/汞浦打油/水冷風機也要調整上油。
你問問有顧百噸數台以上中央空調是不是最基礎運轉電流/電壓/輸出百分比/壓力(冷卻水/油壓/冰水)/冷卻水進出溫度/冰水進出溫度,最重要現場溫度變化,沒有人比我更大小通吃,拉離拉雜專門打雜的,技術部份各憑本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專業說明~
風鼓灰塵感覺就是用完沒有開送風乾燥,直接關機,水氣結合房間棉絮造成的吧?
目前如果要用 ...

totoro9470 大
我幫你回應,這種拋棄式就很好用(一次性)。
上面有標示寬度(視寬度N折),一卷長度是固定,有顏色圈是即可貼(膠帶)。一卷正常可用N台,你只要沿牆面繞室內機左下右繞機體外側黏貼,視你購買寬(高)度收束汲水至桶內,如大掃除或裝潢施工也超好用,沿牆或屋頂黏貼,若長度(左右)或寬度(上下)不夠,可續接黏貼,用後膠帶撕下包裹丟棄。
先貼好在剪後拉開(汲水切忌有破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toro9470 大
我幫你回應,這種拋棄式就很好用(一次性)。
上面有標示寬度(視寬度N折),一卷長度是固定, ...

謝謝wkm分享寶貴經驗
不過有點看不懂要怎麼繞
我自己覺得矛盾是,如果整機包起來,那刷子或風槍/吸塵器,要怎麼進去噴?
那如果可以進去噴,那就是有個開口,那灰塵不就會跑出來?
有圖片可參考嗎?感謝

网友:
如環境許可,建議內機拆下來,全部分解,這樣才能清洗乾淨
順便檢查機構及電路板
全部檢查才知道你的冷氣有沒有健康
外機就不建議.要拆一定要有助手,不然會有工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wkm分享寶貴經驗
不過有點看不懂要怎麼繞
我自己覺得矛盾是,如果整機包起來,那刷子或風槍/吸塵器, ...

totoro9470 大
百來元,自黏式保潔膜,還要我教?
隨便選一個,廠家的非置入性行銷,僅供參考

不小心選到養生膠帶,好怪的名稱,不管了反正從食材到建材/五金/交通/環境/衛生/醫療/求生.......你能想到的都可用(隔離)差別長度與寬度
[youtube]R_gAfJNXSVU[/youtube]

該不會是問如何框室內機,只要視室內機大小下方,彎口或 ㄇ型貼牆(如常見生鏽(廢棄)衣架)配二條廢棄繩橕住(勾掛室內機二侧)呈漏斗狀流下(擋水牆),也許不同環境大大有更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toro9470 大
百來元,自黏式保潔膜,還要我教?
隨便選一個,廠家的非置入性行銷,僅供參考 ...

下午試了一下,不過手邊現有的膜只有55公分太短,只好兩段接在一起
不過第一次用不太熟悉~~
大概就是左手束住這些膜的出口,盡量不要讓灰塵飛出來
右手就是拿刷子伸進去,切送風強風每個地方大概輕輕停留1-2秒

不過因為風是強的,所以灰塵很容易從膜的邊緣洞口飛走,或是在膜的內部吹一吹就落跑了
還需要再試試看,掌握不太到技巧,床上還是噴了很多小灰塵

或許下次試試整個床和周圍都鋪起來,也是蠻大一張的,但是這樣最沒有漏網之魚
灰塵就讓它自由飛噴,最後整個床的膜全部收掉

网友:
totoro9470 大
每個人認知與理解不同,做起來就差很多,窒礙難行,室內機下方貼牆面,自黏保節膜(膠帶要寬版(黏著面積較大)一(口或ㄇ須掛繩)字展開貼牆呈上開(大於你的清理物)下窄,長度直落地(如水壩洩洪)接水桶,正面作業也較易,不管床或櫃子或其他不可移動物體都可擋。

乾洗需刷子配吸塵器,最好用乾濕兩用吸塵器。

所以需較低水壓左右都不能噴到何況牆面或設備零件。

你的主要進風口外框都沒拆,基本濾網怎麼清,上網搜尋室內機基本清理,使用手冊也有。

DIY也要有時間還要工具與一點技術的
最基本表面也要脫光光

乾洗(吸塵中)

嚴重水洗

曬衣服表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