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dell 筆記本轉用SSD 不認盤
關閉

楼主(2021-05-29):
DELL D420 改裝SSD,當時正常使用,但用了幾天開機不認盤,以為轉接器壞了,更換了轉接器都一樣,又試了SSD裝另一部筆記本,SSD正常,
請各位指謝謝

网友:
貼圖方式錯誤,請改正。

网友A:
有動到 BIOS ?
UEFI / Legacy 的設定有更動嗎?

進入 BIOS 設定畫面後,有沒有自動偵測到硬碟型號 ?

网友:
貼圖出現檔名了
貼圖出現檔名了
貼圖出現檔名了
貼圖出現檔名了
貼圖出現檔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動到 BIOS ?
UEFI / Legacy 的設定有更動嗎?

BIOS沒有偵測到硬碟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