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care電源插座檢測器

楼主(2021-05-29):
1.你一定有聽過"wecare"或"don't care"吧.但這個 "wirecare"究竟是啥碗糕?
2.常常在使用家電時,或許你會用上延長線再插入牆壁上的電源插座,但牆壁上的插座卻常因老化,或選用了較低電流量的外部延長線,而使得延長線或插座發熱而造成走火現象,這些問題要如何找出及避免呢?
3.市面上的出現的檢測電源阻抗新產品,其功能正如影片中所描述,利用小小的創意(歐姆定理),也不失作者的用心,期望你也能發揮你的創意,創造出更多有用的新產品.
4.影片中介紹了找出異常的插座或延長線的問題,你能知道還可找出其他相關的問題?

5.猜猜這個盒子裡主要是裝了什麼電路?

网友:
5.猜猜這個盒子裡主要是裝了什麼電路?

猜想,用一有A/D轉換的單晶片,單晶片程式先讀取空載時的插座電壓值,然後單晶片程式快速接通一假負載(假設假負載10A電流,要快速接通快速切斷,不然假負載會發熱),假負載導通後單晶片快速讀取插座的電壓值,比較空載及有假負載的插座兩電壓值變化,就可以算出插座及線路的內阻,內阻過大換插座及線路

网友A:
裡面的電路都被猜完了沒什麼好補充的,那改來猜猜以後集資上市後約兩千元的售價會賣的好不好。

我先猜,對了解電工或電路的人多少有點用處(唬人並讓客戶掏錢),但要讓一般人掏兩千元來買個較安心的測試工具很難,測完了還是得找電工換然後此物就收起來不會再用了。
要是我寧可將所有的壁上插座不管好壞全部換掉材料錢也不用到兩千元,況且有經驗的人看一眼就知道該插座是不是該換掉。
以前沒這東東是市場需求的原因不是高科技技術或商業推廣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裡面的電路都被猜完了沒什麼好補充的,那改來猜猜以後集資上市後約兩千元的售價會賣的好不好。

我先猜,對 ...

同感,尤其是高瓦數插座優先汰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裡面的電路都被猜完了沒什麼好補充的,那改來猜猜以後集資上市後約兩千元的售價會賣的好不好。

我先猜,對 ...

假如要賣給水電行,當插座檢驗的儀器,感覺太單調,不像高級儀器,要有高級儀器的面板及加幾個七段顯示器,顯示插座及線路的內阻,多增加一些功能,不做插座檢測還有其他用途,比如顯示電壓及電流,讓水電行老闆去客戶維修時,利用這儀器偵測插座,說服客戶換插座及線路的依據。

雖然賣兩千元,可是成本不超過100元,可以用像老鼠會的直銷方式,大批發價一次買一打一個900元,給有興趣的水電行去推銷賣給客戶2000元,或是賣給同業1ˋ400元的批發價,懂電工的水電老闆對新科技產品可能有興趣,也可以網路直銷,這一商品放在大賣場或一般的實體商店沒人會買,因為沒人解說這是什麼功能的商品,很難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要賣給水電行,當插座檢驗的儀器,感覺太單調,不像高級儀器,要有高級儀器的面板及加幾個七段顯示器 ...

原來是不上不下的產品啊!

現在直銷不行了,第四台購物也落伍了,還是得放在網路上用集資平台名義可能還能賣幾個。

网友B:
只靠偵測舊插座,這單一功能的產品要賣錢比較困難,可以附加在吹風機或其他電器產品,吹風機使用時,順便偵測一下插座及延長線的性能,有些人吹頭髮沒固定在同一地方,拿著吹風機到處亂插,一邊吹頭髮一邊看電視,可能插到舊不適用的延長線及插座,  製造吹風機的廠商不曉得有沒有興趣生產,並投入新功能的吹風機銷售廣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靠偵測舊插座,這單一功能的產品要賣錢比較困難,可以附加在吹風機或其他電器產品,吹風機使用時,順便偵 ...

應該寫信去告知英國 D 牌的吹風機廠商可以附加這個功能,人家原本一隻要賣萬把塊加的起這種電路,線路插頭內阻過高直接跳保護不給你吹。

剛才還在想如果用純類比線路不用單晶片 (現在都漲價了)好像也能做出這功能來,等有空時線路再來搭一搭。
取樣保持、差動放大減法器與 LED Bar 電壓顯示,元件雖然比較多但也相對便宜且不會當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寫信去告知英國 D 牌的吹風機廠商可以附加這個功能,人家原本一隻要賣萬把塊加的起這種電路,線路插 ...

搬椅子來坐等 duke83 大人的線路 照福大眾

网友B:
單晶片其實不會比較貴,大陸的網站搜尋,台灣IC設計廠義隆電適用這線路的單晶片,EM78p458現在漲價的價格,一次買10個人民幣1個1.88元,EM78p458 單晶片內部有多路的A/D轉換,有運算放大器,馬達調速的PWM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單晶片其實不會比較貴,大陸的網站搜尋,台灣IC設計廠義隆電適用這線路的單晶片,EM78p458現在漲價的價格, ...

One Time 的單晶片從來都很便宜,但都不會是電子玩家的選擇,要先花一筆錢買模擬器與燒錄器,而且哪時會停產改換產品線都不知道。
公司少量化的產品都會儘量用歐美大廠較普遍化的製品,內建 EEPROM 的才方便更新韌體,好買又不易停產,就像 atmega328 ㄧ樣你找代理商買都可能沒有比掏寶現貨便宜。

网友:
最近正在用 大電流的線電阻(含接觸電阻)的相關技術專利提案...

雖然計算方法不一樣,但原理量測原理(V=IR)及最後想要得到的R線電阻...
都差不多,看了很有感...

网友:
專業的電力儀表為 Loop Impedance PSC Tester,PSC 是 Prospective Short Circuit Current 的簡稱,我們台灣好像是稱呼為迴路測試儀。
電氣規格:

能測的電力迴路阻抗不只是插座,NFB 無熔絲開關到變壓器都能測包含地線迴路,預估短路電流 PSC 是則從線路阻抗來概算。

沒看過台灣水電工拿這台出來做事,甲級電匠就應該知道這儀表,其實這種表還不算貴但就是很少見。
以前我也用沒幾次都是做機房驗收時拿此表來量量電力系統,看阻抗是否在合約規格內。
如果這種表能被普遍廣泛使用都能避免突然跳電或電力箱著火的情事,電線與無熔絲開關老化的現象能夠提早發覺適時更換之。

网友:
沒看過台灣水電工拿這台出來做事,

要請教水電行的老闆,換老舊插座及管內的電線利潤高不高,假如利潤不高,老闆懶得賺,就不會有人想用儀器來偵測,說服客戶換舊插座及管電線,早期有冒牌的瓦斯公司人員,帶著瓦斯漏氣偵測儀器,到每家檢測瓦斯的管線,然後說管線老舊要換新,或是加裝瓦斯漏氣緊急遮斷器,短時間施工收幾千元的高價,一天可能賺不少錢,有暴利才有冒牌的瓦斯公司人員帶儀器賺這錢

网友:
很多年前我在痞酷網有跟大家討論過一個類似問題,那就台灣大多是東西用到壞才換,以牆上插座與開關為例,若一開始就裝大廠牌的,常用的用個5年就換新,不常用的就10年換新,一定比較划算。
牆內的插座或開關若內部長銅綠自然看不見,但是外部看的見的焦黑甚至變形這一定是要換的,根本也不用查了。

网友A:
現在比較專業的電氣技師會拿出熱像儀來看配電箱,電力的設備不像低壓的電子元件可以用人體溫度計來摸,
尤其是壓線端子或端子螺絲鎖點當初施工時沒壓接好憑肉眼根本看不出來,都要有大電流或長時間才會發現問題。

就像現在的電工也會拉網路線做接頭了,應該多學點新知識用新設備來施工,不要再用試看看的心態等跳電燒掉東西時再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現在比較專業的電氣技師會拿出熱像儀來看配電箱,電力的設備不像低壓的電子元件可以用人體溫度計來摸,
尤 ...

剛好想到一個案例

屋齡30以上的天花板的電源,常常是E27
那時還不流行日光燈,都是鎢絲燈泡
開始有日光燈的時候,小配件 E27轉美(日)規插座,就塞上去使用
因為使用了幾十年,總是會氧化,鬆動

屋主注意到一般日光燈具容易壞,壞了就壞一組,甚至換了LED日光燈
用一段時間還是會閃爍

終於某一次摸到那個插頭的部份很燙,溫度高到不能摸,才驚覺…如果有火災,那高機率是這邊來的
拆下轉接頭,那個圓頭都跑出焊接的小小圓圓的金屬球了

運氣好人體溫度計也是有用的啦,更重要的是好好檢查自己家裡有沒有可疑的地方,但也不要過度自己嚇自己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剛好想到一個案例

屋齡30以上的天花板的電源,常常是E27

我 DIY 的熱像儀做好後家中電器已經全都掃過一遍沒發現異常高溫的,但躲在外殼內的部品就掃不到,這也沒辦法連好幾萬一隻的大牌子熱像儀也是做不到。

剛才在掏寶發現一隻便宜的迴路阻抗儀帶漏電測試,比樓主發帖的這隻還要集資才買的到還要便宜且功能又多的多,所以我應該不會再自己搭線路了。
我先不說廠牌型號,等到貨時我再來開箱與報告,急著想知道的人可以用關鍵字先去搜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