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gilent 54615B 500MHz 把我的功力全拿出來亂修一通

楼主(2021-05-29):
正面美照
背面
看到電容,全換掉,換,換,換,我真的有換
金手指要擦一擦吧

DIY是有風險的,斷了,所以只能黏起來,這張是錯誤的示範,補那厚,根本塞不進去,重來吧
有看到吧,那麼明顯,燒黑了換掉,
原本是沒有的,經過我的手維修後,每次開機都會有這兩行,我也不知道怎麼消掉~~
谷歌翻譯是這個意思
Result From Last Vertical Calibration: Defaulted
上次垂直校準的結果:默認

Result From Last Delay Calibration:  Defaulted
上次延遲校準的結果:默認

是可以按掉,只是每次都會顯示
畢境是壞的,所以這斷了,就算了吧
我沒有500MHZ探棒,所以我用200MHZ試試,
真的有魔術方塊,不知道設計這個要作什麼,真是的~~~~~

http://www.a0101.com/upfile/200685103265.pdf

网友A:
看到這麼多電解電容都軟手了。
只有換這些東西就完修,也算是軟的。
值得了!況且這台值不少小朋友。

网友B:
品相不錯  Agilent 這代與後一代  二手舊機市場  多見到左下第一個旋鈕被撞斷
似乎回收商手上進貨搬運不是很友善...

我看了好久二手 Agilent  54642D  一直還猶豫著  然後就 消失了

你沒說 原來故障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相不錯  Agilent 這代與後一代  二手舊機市場  多見到左下第一個旋鈕被撞斷
似乎回收商手上進貨搬運不是 ...

我是認為,只有營目下方接觸不良,
覺得要把按鍵改外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麼多電解電容都軟手了。
只有換這些東西就完修,也算是軟的。
值得了!況且這台值不少小朋友。 ...

光換電容,換到懷疑人生,電容都是好的,只是想說那麼久了,就換掉了

网友:
>Result From Last Vertical Calibration: Defaulted
>Result From Last Delay Calibration:  Defaulted
猜想是內置電池沒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換電容,換到懷疑人生,電容都是好的,只是想說那麼久了,就換掉了

你換上去的電解可能還沒有原機的舊電容耐用,Agilent 用料很好不會像日系機零件不耐久。

要用 On-Line ESR Meter 先檢查一遍才是正途,數值偏高的再換即可,最好是用原廠牌原型號的電容來更換,講究原汁原味修的讓人看不出來是維修的最理想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換上去的電解可能還沒有原機的舊電容耐用,Agilent 用料很好不會像日系機零件不耐久。

要用 On-Line E ...

MESR-100 嗎

网友:
可以!測試電壓低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換上去的電解可能還沒有原機的舊電容耐用,Agilent 用料很好不會像日系機零件不耐久。

要用 On-Line E ...

On-Line ESR Meter 是什麼東東,可來一張照片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On-Line ESR Meter 是什麼東東,可來一張照片嗎,

在線測量專用的ESR 表,學姐有賣
我記得你好像有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線測量專用的ESR 表,學姐有賣。
我記得你好像有買?!

有,買了兩台

网友:
買了兩台還不拿出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