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ZANWA 晶華 CLT-25L/25A 冷熱電子冷藏箱 無法開機 維修實例

楼主(2021-05-29):
ZANWA 晶華 CLT-25L/25A 冷熱電子冷藏箱 無法開機 維修實例
撿到一台故障的小冷藏箱,標示AC 110V/DC 12V兩用
2018年製造,外觀看起來很新
丟掉可惜,來修看看吧
外觀很新
按電源鍵無反應
把後殼拆下....好髒喔
散熱器滿滿的灰塵
拆下電源接口小板,外殼黃黃的,莫非讓我撿到軟的!
AC/DC切換開關的焊接點都焦黑了
切換開關燒毀了
手上沒有同型品,疫情嚴重,懶的出門買
從報廢電源供應器上拆一顆雙排開關來用
都是3A 250V & 6A 125V的
替代品的外觀還是要顧一下
把上面的110V和220V字磨掉,再拿紅奇異筆補色
還行....有87分!!
可以開機了,致冷片這邊己經開始動作,鰭片溫度滿低的
但我發現風扇怎麼沒轉動
12V風扇也斷線了
但原風扇雖然是尺寸8cm,但外觀樣式及螺絲鎖孔都和常見不同
所以我肢解了一顆PC用的12V 8cm 風扇,把部份零件移植過去
過程太兇殘/粗暴,就不拍照記錄了
開機,降溫時的功耗約65W
從30度降到18度就花了1小時,速度慢又耗電
最低溫只能到16度
至少還是順利完修,該煩惱他的去留了

网友A:
我有一台跟大大同樣型號~
也是降到15度就沒法降了~
很想買一片雙層的致冷晶片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跟大大同樣型號~
也是降到15度就沒法降了~
很想買一片雙層的致冷晶片來試試看 ...

期待大大的改裝分享

网友:
我有使用過內裝致冷晶片控溫的儀器,根據經驗致冷晶片有溫度梯度的限制,如果要致冷面低溫,就先想辦法把散熱面降溫。
散熱膏要塗好,散熱鰭片盡量選大的。

也可以把散熱風扇改成水冷散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