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EW2755ZH畫面異常
關閉

楼主(2021-05-30):
各位好,Benq EW2755ZH日前故障,與版上 <Benq EW2755ZH維修請益>情況相同如下

1.現象是遠看會覺得畫面偏白、近看則可以看到螢幕上出現雜訊式的橫線條、導致內容模糊;
   另外畫面最上及最下方的幾行像素,也出現有位置錯置顯示的狀況…

2.有買一張機板4H.2K801A10 (24吋)替換,情況依舊....

3.檢測T-CON板五大電壓,只有HAVDD 沒電壓。

Q1:只知道HAVDD電麗為AVDD一半,下一步如何查修呢 ,附近的MOSFET電晶體都有電壓

Q2:只發現其中晶片AUO M201-20 及R103  DS961(相同位置=>EW2755ZH維修請益是用AAT1301),用手摸很燙,會是AUO M201-20壞掉嗎

異常畫面1

異常畫面1

異常畫面2

異常畫面2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此篇已超過可修改時間,本篇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