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7PE2107D電源板5V電源管理芯片

楼主(2021-05-31):
電源板上的5V待機電源管理芯片爆了,沒辦法知道原本芯片型號,請問有師傅修理過這片電源板,知道它的型號嗎?謝謝各位師傅了!

電視機外觀

電視機機型

電源板型號

電源板外觀

5V電源管理芯片

网友A:
不如上淘宝购置

网友B:
應該是 SANKEN 的 STR-A6069H
https://www.semicon.sanken-ele.c ... tr-a606xh_ds_en.pdf

線路圖
https://www.mikrocontroller.net/ ... 98/fsp_180-4h0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上淘宝购置

先修理看看,不行的話再買一塊更換,自己動手樂趣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 SANKEN 的 STR-A6069H
https://www.semicon.sanken-ele.c ... tr-a606xh_ds_en.pdf

Lazy104師傅,感謝您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 SANKEN 的 STR-A6069H
https://www.semicon.sanken-ele.c ... tr-a606xh_ds_en.pdf

搜電路圖,是不是有技巧,可教一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電路圖,是不是有技巧,可教一下嗎,

搜電路圖多是利用谷哥大神, 多設一些關鍵字
1.以這篇為例, 分別以電路板的型號FSP180-4H02與版號3BS0210816GP 當關鍵字, 搭配"電路圖""schematic"等
就會有一堆跑出來, 再花時間篩選一下...
2.顯示器的電路圖大都藏在維修手冊中, 以電路板的資訊去反推使用主機型號, 再去找維修手冊
以這塊板為例, 雖樓主是用在LM-37PE2107D, 但可找出亦使用於SCOTT TX32, 就可翻出它的service manual
3. 多多利用谷哥的圖片尋找功能, 先找相似的再細查下去
4. 透過谷哥找到國外的維修論壇, 花時間逛逛尋寶...

网友:
感謝提供維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