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絲問題請教

楼主(2021-05-31):
熱敷墊的變壓器壞了,拆開來看發現有個T2A 250V的東西有燒焦痕跡,這應該是保險絲吧?
問問高手這可以用玻璃管的保險絲替代嗎?

----可代用嗎->>>

网友:
  不建議.

  因為該類的產品有 Time Delay | Slow Blow 型的可能.

  請再次確認 廠牌 型號 特性, 再找同型品較妥.

网友:
保險絲 燒燬 要先確定負載是否正常 ~

没屋頂 打 方形保險絲 可找到很多~

网友:
如3樓說的,要檢查是否有其它故障點

保險絲的故障
1.外力
2.過載
3.先天不良

你的狀況像過載,只換保險絲的話,可能又會燒保險絲
最好檢查清楚
看是有沒有常常折到的地方有斷線/短路/破皮…

网友:
我會先檢查是否有短路
再用一般的保險絲試試看
一般的用在慢熔的會比較容易燒斷
所以沒有安全性的問題

楼主:
了解了! 因為手上只有玻璃管的,所以才想代用,我還是上網去買方形保險絲!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因為手上只有玻璃管的,所以才想代用,我還是上網去買方形保險絲!謝謝大家 ...

不對啊

另一個重點被你忽略了

檢查一下電熱的部份有沒有故障啦
大家都要很怕火災來源,尤其是這種的

保護機制通常不會無原無故地故障

网友:
保險絲燒了,表示一定有短路!先找出短路點比換新保險絲還重要。

网友:
換上原規格(或手邊有的做測試用)的然後量電流
也有很少的機會是自然損壞,如果還斷就直接抓短路吧

楼主:
謝謝大家!換上保險絲後變壓器又正常了,真是運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