鍋寶電鍋 ER-1016 無法加熱維修DIY

楼主(2021-06-01):
大家好

這幾天換我家吃飯的工具壞了

故障情況是 保溫燈會亮也有溫度

但是按下煮飯按鍵,第二個燈就不亮

開始爬我們的維修文章,但都大同的居多,沒有我們家鍋寶的案例{n_080:}

開始亂量測~  溫度保險絲沒壞

保溫片也沒壞  會熱熱的

然後用猜的,會不會是磁力開關壞了,上網爬文有人再賣,說不定是喔

後來想想又不太對,於是查到 微動開關  經過一翻拆解才把他拆下來

本來我真的不知道怎拆的,都沒範本可看

原來是要把電鍋耳朵拆下,取下內鍋才有辦法拆到 燈號面板處

拆下微動開關就開始想要去那邊買材料

網路20~30元 運費 60 加起來也飲料錢

所幸家裡附近的五金行有賣外觀看相同的料件

不用跑到電子街去搜找,我還滿討厭去電子街找材料很常都問不到一家換過一家問

微動開關 正反面

想問五金行老闆確認是否可以使用,老闆說不知道

因為我看舊的好像是寫250V 11A  新開關是寫 125V 15A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的,經驗不夠還是找專業的問問比較安全 哈哈

換上後就可以正常煮飯了,謝謝大家{n_109:}

祝大家一日三餐不可少,營養均衡最重要{n_116:}

网友A:
可以用壽命比較短~應該還不至於燒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壽命比較短~應該還不至於燒熔

感謝解答^^

网友B:
磁力開關壞了會按不下去,即使墊硬幣能按下去也不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力開關壞了會按不下去,即使墊硬幣能按下去也不夠熱.

感謝講解^^

网友C:
其實 上面的 標示是它的 使用範圍 ~

250V 11A    125V 15A   ~

白話說明 ~

可以在 250V 的電壓下使用   可以承受電流 11A

另一個是 125V 的電壓下使用  可以承受電流 15A

基本上 我們應該要照 原廠規格 或是 比它更高一級~

你原本的 電器 就是使用在 110V  所以 使用 125V 不是問題

但如果能使用 250V 的話 會是更好的選擇 ~

P.S

我其實也想買一個  我家附近也没電料行~

就同你說的 網路上買  運費  都比元件貴~

很無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實 上面的 標示是它的 使用範圍 ~

250V 11A    125V 15A   ~

這種微動開關,回收場很多,老板大多不收錢。

网友E:
有人知道微動開關有分電子鍋,電鍋用,跟一般用的嗎?差異再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人知道微動開關有分電子鍋,電鍋用,跟一般用的嗎?差異再哪?

沒有

一般差異在微動開關裡面的接點金屬材質及彈片材料, 某些大廠製品可以從完整料號細分

网友F:
我想太多了------>吃飯的工具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微動開關,回收場很多,老板大多不收錢。

我沒有做回收場的好朋友,全靠阿三哥 A一下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太多了------>吃飯的工具壞了

   我了解你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做回收場的好朋友,全靠阿三哥 A一下了,哈。

我現在也很少去了,這平常有看到就要A起來放著,要用才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