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電感的DC DC變換器(6A) MYTNC1R86RELA2RA

楼主(2021-06-02):
並不是最近出來的新產品, 生產商是日本的MURATA(村田), 使用電容來做DC變換, 體積小效率好但是價錢高.

网友:
照上面的原理,應該用普通的插腳元件也能夠在麵包板上面做出一樣的降壓效果。

网友:
物理擺在那個地方,任何人都不能違反它,除非不是在這個宇宙那就有可能另當別論。

不過可以運用一些手段把細節藏起來,這作法倒是蔚為風潮。人是視覺的動物,對大多數的人而言,反正看起來感覺好像很厲害的樣子就可以(賺大錢)了……

网友:
6A 輸出做的這麼小厲害,
電壓只有到 1.8V 可惜應用範圍侷限,
800 pcs 還要 NT$245 .. 貴

网友:
這顆可以程式控制輸出電壓,不過影片中原廠的datasheet似乎有些錯誤?!讓他在測試時出錯...

网友:
google : charge pump ic

常見的有:ICL7660 ICL7662 LT1054 LTC1144

网友:
电荷泵不稀奇,但能做到这么大的功率和效率倒是下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