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440fa 詢問零件名稱

楼主(2021-06-02):
各位版大好
朋友筆電有問題,自已拆開嘗試維修
過程中搞壞一個零件

請問有人知道該零件叫什麼名稱嗎?

筆電型號:asus p5440fa

网友:
那條排線是連到鍵盤的嗎 30PIN的嗎
FFC/FPC CON扁平電纜線插座 1.0MM連接器 翻蓋式下接
應該是這樣

网友:
可能是這個吧
https://www.asus-accessories.com ... ook-87588-64157.htm

网友:
感覺是拆 C 殼的時候太用力,直接扯掉了

网友:
那種排線鎖定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翻蓋的,另一個是往後拉的,要拆往往看了半天也搞不清楚,所以我都直接的拉出排線,小心拉還是可以的,拉出後再來看是那種鎖定的。

楼主:
讚啦,感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