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20W5A 之 LCD 燈管紋路

楼主(2021-06-03):
這是 2007 的老螢幕了
背光燈管明明是 LCD,卻帶有一種 LED 燈條的紋路..

垂直的條紋大概有近20條,間隔大致固定,不會移動,看起來很奇妙,
這種垂直紋路是燈管老化的某種典型嗎?

网友:
LCD 背光早年用的是 CCFL 燈管 (冷陰極螢光管),後來才轉成 LED,你說的燈管應該是指 CCFL 吧。

註:一般照明的日光燈管是熱陰極螢光管

燈管用久或許中間與側邊的亮度不一樣,但應該不會有這樣的條紋。我猜想是不是導光板部分相關的東西老化,例如反射膜、勻光膜(或稱擴散膜、導光膜) 等

楼主:
對... 是 CCFL
想想也有可能是後面背光的膜的問題,我還沒拆到面板裡面
會覺得 CCFL 燈管可疑的原因之一是它在我測試的過程中曾經發生背光全暗(手電筒照可以看到畫面)的狀況,
關機一陣子重開它又好了,所以感覺...是不是燈管快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 是 CCFL
想想也有可能是後面背光的膜的問題,我還沒拆到面板裡面
會覺得 CCFL 燈管可疑的原因 ...

一般是燈管的驅動電路(inverter)出問題, 網上有很多 BenQ 背光 OR 黑屏 的資訊。

在早期 17 吋 LCD 上的情況,通常是 inverter 電路損壞,印象中 電容器、電晶體、甚至變壓器都有可能,但我也遇過一台只補焊了 inverter 相關電路後就修好的。